[戴尔]
LD7552DPS成功代换一例

楼主(2014-05-28):
一台AOC TFT19W80PS液晶不过电,查电源板无明显短路和开路,怀疑电源芯片LD7552DPS坏,因手头没有该芯片,只有LD8552BPS,坛子里说这两种芯片不能直接互换,需把4脚外接电容换成100K电阻,于是用LD7552BPS换上,因一时找不到100K电阻图省事就用一个四十几K的换上,结果5V只有4.7V,这样的电压肯定带载差,再找100K的换上,结果无输出了, LD7552BPS又挂了,重新换上,这回电阻改成30K的,结果5V,15V都正常了,试机半天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