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bw puls 各种换就是不好使

楼主(2014-05-28):
三星2243bw puls 各种换就是不好使 现象就是 指示灯正常受控 也亮 也灭 就是屏幕 闪一下灭了
高压板 更换 故障依旧
驱动板 更换 故障依旧
灯管外接新的 故障依旧
屏幕排线不接 故障依旧
没的换了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指教一下
三星

网友:
什么都换了,组装一个新屏了,能不显示?

网友:
我就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原因是新发过来的高压板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用其它的一套高压板和驱动板可以点亮屏,说明问题还是在高压板上。供参考。
同意楼主:
3.0
zhy123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高压板上的高压包坏了。 黄色的那种。
不知道你换高压板是怎么换的? 电压测过了吗?

网友:
你换高压板的时候断开原来板子给高压供电没,吧给高压供电那个保险去了。

网友:
屏供电短路了

网友:
LCD 还是 LED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