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 进水

楼主(2014-05-28):
今天客户拿来2台笔记本,一台T61 开机红屏,然后暗掉,一台G475AX 说是进过水。废话少说直接先拆进水机器。D壳靠右边的螺丝孔已经坏掉。先不管这些。很快发现主板进水部位,触摸板下面,已经明显腐蚀掉了RT8205EGQW,16脚VIN已经烧焦。照片我都拍下了,周边的电容,电阻,已经烂掉。于是把周围相关烂掉的,全部换掉,对照图纸。从G470料板上拆下来。RT8205EGQW 也换掉,16脚飞一下线。然后测量周边有无短路。。感觉一切正常,上电电流为0.12v  3。3V  5V 都正常了。其他地方肯定有短路。。会不会是EC问题,测量也正常,会不会南桥里进水了,摸南桥也不烫啊,于是误杀了南桥,电流还是0.12.(因为南桥离进水的地方很近,也可能水会流进去。)。无意间摸了一下网卡芯片,很烫,于是拆掉,G470上拆下来换上。电流待机正常。 还有一台换一下灯管就OK了。今天没有上图下次补上。

网友:
此机进水 很爱烧CPU   遇见了几个都烧了

网友:
进水机 我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