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

楼主(2014-05-28):
联想cm3a76ME开机不跑码,点下复位才开机。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
那么量一下复 位开关的电压是不是拉低了啊?

网友:
放电试试看,有静电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弄好没啊  这个难道是通病我这也有一块

网友:
你的修好没啊 我的跟你 一个现象加焊南桥修好了

网友(2016-05-18):
解决了吗我这也有一块不跑码的

网友A(2016-07-12):
楼主有北桥边上的高清图吗?做BGA跑出来两个电阻和电容不知道是装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北桥边上的高清图吗?做BGA跑出来两个电阻和电容不知道是装哪里的

我手里没有 期待有人能不帮你

网友(2016-08-30):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不跑码查ec,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然后可以刷一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