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电脑插优盘提示格式化 插别的电脑上没事 困惑

楼主(2014-05-28):
还有就是这台机子鼠标卡吨 有时候鼠标会掉电 什么原因?求教高手
掉电
电脑

网友A:
我也碰到过,一般是usb接口不好,有时候一插就重启,是短路还是供电不足。

网友(2014-07-29):
是USB供电不行,接触不好

网友(2014-12-24):
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USB接口没坏的话,主板的桥片就有问题

网友B:
exfat有些老系统不认识就会提示格式化
不过如果其他usb也有问题就看看硬件吧...

网友:
楼主应该是接的前面板吧?后面板一般不会出现供电不足

网友:
笔记本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
的确,楼主插后面试试吧

网友(2015-02-08):
主板芯片有问题

网友(2015-06-11):
Usb供电不足插后面试试

网友(2016-01-29):
电脑USB不行了,赶紧拿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