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DS3主板自检内存怪异事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5-28):
技嘉p35-ds3主板 上1条ddr2/800/2g内存  开机主板技嘉p35-ds3主板自检显示1g  内存换过别的主板测过正常自检2g 请教大神原因出在哪里  十万火急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还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那要是刷BIOS的话  应该刷哪一个版本呢 直接挑选最新的版本来刷可不可以呢?
我的主板是:技嘉p35-ds3主板 1.0Rev 我去技嘉官方看过有几个刷BIOS版本 应该哪一个合适呢?大请再指教

网友:
内存多换几个、实在不行只有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