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看芯片,怎么判断用多大锡珠?买了锡珠送的万能网,没一个能用得上

楼主(2014-05-28):
各种型号的锡珠都买了一小瓶,送一套18张万能钢网,结果拿回来练手,傻眼了。

材料: g31主板的南桥(82801gb)和北桥,各种锡珠,各种万能钢网

1  不知道用多大的锡珠,孔距难道要先测量?
因为有论坛,搜了才知道是0.6mm的,但是用0.76 0.6 0.55 0.5 这几个锡珠对应的钢网,放上去比对,没有一个能用的,孔距不是大就是小。另外如果不是论坛,或者其他芯片,比如这个北桥,怎么能判断锡珠用多大的呢?

2  最主要的是万能钢网的孔距,以前没注意,结果这个指标也很重要。店家说明中说0.6mm的钢网有5片,都是一样的0.99mm间距。我不知道82801gb是多大的孔距,反正这18片钢网是指不上了。

3  再者就是这北桥了,明显横竖不在一条线,这样的芯片只能用专用网吧

如果买专用钢网,可能啥问题都没有了,上面都写着什么芯片,什么锡珠。是我的钢网不行,还是万能网都这德行?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万能钢网...见识不够啊

网友:
不要相信什么万能,怎么可能呢,孔又不会自动变幻,所以还是老实买各个型号的钢网吧,但是新的又很贵,可以去二手区发个帖子 寻求那些处理 转行的人 的钢网 还便宜些 ,因为我曾经也买过万能的,和楼主一样上当了!

网友A:
至于各个芯片用多大的钢网 锡球,去那些卖200多个钢网的淘宝去搜,他们都列出了芯片型号 和对应的钢网,那个就是您要的情报,复制下来就行了

网友:
直接对比就知道了呀

网友B:
放两个锡珠吹上去 看下 两个之间的 缝隙 就知道了

网友:
型号对上就好 了

网友C:
网上有标用多大的锡珠

网友:
本来也想买万能钢网的。。这下看了楼主的帖子,直接傻眼了。。。万能果断是被坑了。。

网友:
万能网也是有规定的锡珠的,只是孔距不一样``

网友:
   植的多了    就有感觉了    大概知道多大的锡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各个芯片用多大的钢网 锡球,去那些卖200多个钢网的淘宝去搜,他们都列出了芯片型号 和对应的钢网,那 ...

哈哈,还是您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标用多大的锡珠

网上是标了,可是芯片上没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两个锡珠吹上去 看下 两个之间的 缝隙 就知道了

这要靠经验,我是肯定不会看

网友:
锡珠用的多了就知道了,钢网买上一套,各种各样的都有,

网友:
重新买钢网吧,哪有什么万用的,直接买对应的吧,我以前光钢网都三百来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是标了,可是芯片上没标

你可以淘宝问卖网的啊  要变通

网友:
买对应的钢网比较好,不要相信万能钢网,

网友:
不上当不精 啊

网友:
买个两套专用网,基本上都桥显卡都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