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40 D2 进水不亮机

楼主(2014-05-28):
接一台神舟HP640 D2进水掉电,板号DAOQL6MB8F0 REV:F,内存供电芯片腐蚀,更换后不再掉电,开机电流0.956无跳变,所有电压都有,复位也正常,CPU内存试过都是好的,测FRAME和LAD有一秒左右的波,SMB有3.3V但无波,内存无波,LPC和FSB总线阻值都正常,南桥和EC都换过,BIOS刷过N多,目前还是怀疑BIOS有问题,求指点求BIOS

网友:
测下那些转换电压 都出来没的

网友:
这个BIOD试一下,一直在用的,用华邦的BIOS修一辈子也修不好的要用  MXIC是原装的,手上还有几篇板呢

网友:
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