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EP43-DS3掉电小修

楼主(2014-05-28):
主板别人反映为上电几秒掉电,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到手后上CPU、内存测试为档内存C1掉电,然后重复上电再掉电,并且掉电时间越来越快。
维修掉电主板之时一定要抓住他为什么掉电就好修,要不乱修到最后把故障扩大化,下面故障所示为档内存掉电,表示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认不到内存而掉电,必须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主供电 、负载供电、参考电压、系统管理总线及数据线。
1、先测量内存供电2V正常。
2、测量内存插槽旁边排阻上的负载供电1V正常。
3、测量内存插槽第一脚的内存参考电压1V正常。
4、测量内存插槽238脚的SPD供电3.3V正常。
5、接着测量系统管理总线电压,120脚为3.2V正常,而119脚电压为2.3V,电压偏低。

6、断电打120脚和119脚对地值,120脚为280,而119脚为578,明显119脚对地值偏大。

7、对地值偏大常见是断电,从119脚跑线找到在南桥边上有断线。

8、把断线处补线,再上电正常跑码到25、26,此板修复。

网友:
好样的 ,我今天也这样修了一台

网友:
跑线 不好跑啊

网友:
希望楼主多发些这样有质量的好帖子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 我们小白看了很有感触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收藏备用。

网友:
楼主广修了,把你的维修经验分享上来呀。

网友:
正好今天学到这里,加深下印象。

网友:
思路明确,学习了。

网友:
呵呵,你们说,我会把徐总拿这块板子示范补线给我们看的小秘密告诉你们吗?

你说徐总知道了你会在寝室躺几天?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内存主供电2V 有点小高 ,  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徐班长。 希望 楼主大人解惑啊

网友B:
观察用心,检查仔细啊

网友:
徐老师出品,必属精品,顶一个

网友C:
断线的话要把那个根线用刀片刮出来露出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负载供电在哪测???参考电压在哪测???系统管理总线是什么(英文名字)???数据线是什么(英文 ...

楼主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1,核心供电1.8V,PWM电路下管D极测2,负载供电0.9V内存槽旁边的排阻测3,参考电压0.9V内存槽第一脚,4,SPD供电,238脚,5,系统管理总线一共两条,二代内存119脚,120脚,都是3.3V ,6,数据线也可以叫AD线,打对地阻值相差不到3欧,A线15,D线64, 7,时钟信号6条

网友F:
断线是挂断的还是烧断的啊?

网友G:
阻值200多是正常,不是500多才是正常的吗,我要是我修我就找200多的那个了

网友H:
正常是不是119脚应该和120脚是一样的3.2V  ?

网友I:
学习了?系统总线是两条吗?

网友:
高0.2v一点点很正常
电感后面就是1.8了

网友E:
楼主:负载供电在哪测???参考电压在哪测???系统管理总线是什么(英文名字)???数据线是什么(英文名字)???另外SPD是什么????

网友(点评):
大哥,你还是来实地学习吧

网友J:
徐总,又给我上了一课啊,

网友K:
系统管理总线电压,120脚为3.2V正常,而119脚电压为2.3V,电压偏低   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什么电压,也是内存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系统管理总线电压,120脚为3.2V正常,而119脚电压为2.3V,电压偏低   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什么电压,也是内 ...

这个是系统管理总线通过电阻上接得到的电压。

网友:
   懂原理修起来就是得心应手

网友L:
老师的帖子一定要顶的

网友M:
老徐,你补线,旁边的O欧电阻,斜了,是你焊的吗?那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老徐,你补线,旁边的O欧电阻,斜了,是你焊的吗?那是干嘛的?

那个电阻是出厂时就那样子的

网友:
又上了一课啊

网友N:
如果不知道电压的情况下。。两个对地阻值不一样,怎么知道是500的不对。。200的是正常的啊。。我以为不是无穷大都不说明问题。断线怎么还会有电压呢。。。我一般肯定以为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厉害。。

网友:
我这还有一台跑C1的华硕搞不定,头疼...

网友O:
不过内存的维修,还是很好修的,只要抓住了几个条件,不行干北桥。一般都可以。。。

网友:
徐总就是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不知道电压的情况下。。两个对地阻值不一样,怎么知道是500的不对。。200的是正常的啊。。我以为不是无 ...

280那个脚电压是正常的,500那个脚是不正常的。

网友P:
楼主理论很强大思路清晰,此贴很出色,收藏留着消化。本帖中提到内存的几个供电,除了负载供电 其他都能理解,找过很多资料,也没弄明白。能否给我普及下负载供电的知识?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还是相当的扎实。 我遇到这种板子都是测量下,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Q:
那如果是上CPU马上掉电,怎么维修

网友:
跑线不好跑,断线也不好找,我还以为是哪个电阻坏了呢

网友:
看着楼主修起来挺简单的,要换成自己就不知道能不能搞定了啊

网友:
看了觉得又多了一点经验。感谢楼主。

网友R:
引用 网友Q:
那如果是上CPU马上掉电,怎么维修

区分你的是什么主板

网友:
看版主的贴,思路清晰,故障都变得简单了

网友S:
徐总,教点技巧吧,哎,几块台板了,没图都没修出来。。。跑板,老是跑到槽子或者不可动的件下面就跑不走了。。。

网友:
看来要多备点芯片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S:
徐总,教点技巧吧,哎,几块台板了,没图都没修出来。。。跑板,老是跑到槽子或者不可动的件下面就跑不走了 ...

呵呵,请认真看课件中跑线方法讲解,过插槽、三极管等元件的走线方法。

网友T:
跑线旁边要是有个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跑线旁边要是有个电路图就好了。

主板以后都很少能找 到电路图,并且主板上没有元件位置号的丝印。

网友:
顶啊 手上没有板练手了。。。

网友:
惨了,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徐总,又给我上了一课啊,

是呀,又加深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没分了不然绝对加分~~呵呵~~~楼主确实厉害~~~修板杠杠滴~~

网友:
樓主分析得太有道理了。。将内存工作条件都查了一遍就换出问题了。。。强。。

网友U:
想问下? 内存供电2V正常  D2的不是1。8V的吗??  空载有2V也算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想问下? 内存供电2V正常  D2的不是1。8V的吗??  空载有2V也算正常的吗?

DDR2内存电压1.8---2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区分你的是什么主板

GA-945GCM-S2L的主板,我测量了电源管理芯片, 上CPU的话EN脚就会没有电压,不是CPU就有电压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如行云流水般顺畅啊

网友:
搞懂原理很重要啊!我要加强学习。

网友V:
断线为什么电压就偏低,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W:
断线不应该是无穷大吗?

网友:
维修这东西是个细仔活,,一步步查,,修到过较多类似问题

网友:
刚学完基础课,多看看为后面学主板打基础,谢谢楼主

网友X:
这两天也接了块技嘉P43,不触发,死活修不出来,IO 南桥 晶振 谐振 都换了,那些通常的待机条件就别提了,都查了,南桥就是死活不返回SLP_S3#,想不通

网友:
这主板修的真给力

网友:
楼主真是思路 清晰 。。。。。

网友:
有没有不跑吗的帖子分享

网友:
现在的主板抓不到内存就掉电

网友:
好技术啊, 不错

网友:
老师的跑线大发很实用

网友:
看来我还要从基础开始呀。

网友:
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
徐总 啥时候发点ADM双桥的维修记录啊,现在感觉AMD双桥的不怎么好修,特别是没复位那些

网友:
这板子应该个UP6262芯片的吧,也是连着SMBCLK,和SMBDATA的,这个也会容易坏

网友:
楼主维修主板 从诊断卡上跑C1故障点显示的比较明显 在下手去查内存的供电 和他的工作条件 在跑线还是很细心这样维修东西成功率都比较高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图文并茂

网友:
精品啊 顶一个

网友:
顶,有技术就是秒修啊。

网友:
难的不发,就发些简单的。

网友:
很好的维修实例,像我这种小白值得学习

网友:
我只说一句:徐总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哈哈 徐总今天上课的时候 就给我们现场维修 哪个速度 快哦 所以想学好来迅维

网友Y:
参考供电和负载供电又是个什么东西,完全不知道怎么找
neco
可以根据内存插槽对应引脚工作信号定义来找。
详情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跑线不好跑啊 ,不 错

网友:
分析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
老师就是不一样,那线补得就是好。要是上面再刷一层漆,那看着就和出厂是差不多了!要是我肯定飞线解决。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学习了!

网友:
教学帖,好帖,故障虽然模糊但是维修很明确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收藏备用

网友Z:
我很想知道是怎么补的线啊
neco
用细铜丝补线加焊锡补下就行,加点绿油做绝缘作用。
详情

网友:
p43掉电确实难修,不过像SDA,SCL电压正常,spd也有的,跑c1掉电的确实难搞,119脚电压不正常还是有迹可循的

网友P:
你好 今天遇到一例技嘉P43-ES3G 故障也是反复跑c1掉电 重启 按着你帖子上的流程测主供电1.8v 、负载供电0.9、参考电压0.9、系统管理总线3.3似乎都正常 数据线上没电压 是不是北桥坏了?
neco
不一定是北桥坏了,这种情况可能是数据信号管理的芯片损坏也会造成。
详情

网友:
学习到了。很仔细哦

网友:
思路清晰,点赞

网友:
正好今天学到这里,加深下印象

网友:
看来我们得反思自己了

网友:
哎  你的运气好吧  我有7块 一样的问题  你说的都测过了  波形也正常  南桥换了也没有好  估计北桥挂了  晕死

网友:
刷个bios,在测内存电压

网友:
感謝分享修復技術很好。

网友:
怎么能记住啊   太高难了

网友:
我是新手。看了老师的帖子,感觉学习好多。以后遇到这同样问题的能游刃而解

网友:
好样的,楼主分析的非常好!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技术也不错

网友:
内存 条件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希望楼主以后多发些这样的帖子给我们新手学习下

网友:
吊炸天的维修技术 厉害

网友:
支持一下 我的老师

网友:
维修前应该仔细观察外观 我看图上面表笔下 应该能看到断线吧

网友:
徐总的贴子,每次都是经典的,顶一个,

网友:
技嘉的板子内存检测不到哦也会掉电的。你这个问题检查的好细心

网友:
佩服这都能救起这块板

网友:
看起很简单 到自己手上就凌乱了。。。
同意楼主:
1.0
小凸
同意楼主:

网友:
徐总这思路,俺啥时候能到这种程度呢

网友:
楼主修板子,思路很清晰

网友:
技术牛逼才是硬道理,楼主心细值得同行学习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心啊

网友:
班长出手,又快又准

网友:
不错的案例 。怎么觉得现在的主板怎么那么容易断线的。特别是昂达的主板 键盘鼠标口那几根线经常断
同意楼主:
5.0
小凸
同意楼主:

网友:
刚开始学,还不清楚。学习了

网友:
帖子真好 顶一个

网友:
我想 问一下,为什么晶振旁边有个0欧电阻斜着。。
同意楼主:
5.0
小凸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7-04):
小凸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6-03):
经典的维修过程,菜鸟都能看懂,每个测试点,都说得很清楚,谢谢

网友:
写的很详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维修掉电主板之时一定要抓住他为什么掉电就好修,要不乱修到最后把故障扩大化,下面故障所示为档内存掉电,表示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认不到内存而掉电,必须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主供电 、负载供电、参考电压、系统管理总线及数据线。

网友:
楼主这维修思路狂赞啊

网友:
这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楼主强大哇哇哇哇哇

网友:
思路很清晰哦,徐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1,核心供电1.8V,PWM电路下管D极测2,负载供电0.9V内存槽旁边的排阻测3,参考电 ...

太好了,谢大师指导!太详细了!

网友:
这个对维修内存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AA:
119脚的正常电压应该也是为3.3V吧?楼主的维修思路非常清晰。从119脚跑线到南桥边上有断线。(这里可真的是不好跑)楼主不知道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跑线的技巧呢?

网友:
看,感觉很深

网友:
哎···观察的真仔细,我还是不会跑线。

网友:
好贴,真是让我们新手有见识,我接到主板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这种板还有个通病 拆COM口就行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我今天接了3快一块没修好

网友:
这个短线好难找,看来基础要扎实啊

网友:
很不错,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是故障很典型

网友:
新手容易上手啊

网友:
新手都是不好找的呀

网友:
好,很好,真不错的思路!

网友:
你内存电压2V还正常。我上次修七彩虹主板内存供电1.96V使用时有时候还蓝屏。最后把电压调到1.8V 才把蓝屏解决。

网友:
现在电脑城修板的少了,要是技术好,修板也赚钱了

网友:
太刘B 了 修主板还要去下图纸吗?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什么修的了 修一片才4-50块钱 同行才20块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超级版主什么概念,是不是修板子都不用烙铁!哈哈……

网友:
功力深厚啊。 这断线都给你查出来了。。。强。。。。。。。

网友:
啥时候能达到老师这样思路清晰啊。。。。

网友:
经常碰见腐蚀断线的 但都要查很长时间 都是谊开始没有仔细观察的原因

网友:
思路很好,我昨天也修了一台DELL主板但是DELL主板是不跑码的直跑00但是我修了太多DELL主板了所以断定是过不了内存打阻值发现也是119脚断线了飞线故障修复

网友:
故障定位精准
同意楼主:
5.0
qlxiang825
同意楼主:

网友:
好贴,太仔细了

网友:
维修思路好好

网友:
看上去很舒服的教学示范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用心,检查仔细啊
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LZ很细心……

网友:
有可能是上电保护

网友:
bios程序出错也会导致掉电,可以系统桌面吗?

网友:
真的很精彩 什么时候我也能学成呢

网友:
这个好,浅显易懂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我又能长点经验了 ,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既然是南桥管理

网友:
高手 一般主板这么麻烦我都不休的

网友AB:
一直不知道,系统管理总线在哪测,这次知道了,119和120,这是几代的内存啊,徐班长
neco
你没有仔细看帖子,系统管理总线在119和120脚测量,一般就是2代内存。
详情

网友:
经验太老道了

网友:
以前修不过内存方面的最烦恼了 总觉得什么条件都正常了 就是不过内存 看了这个帖子 还是要懂一些原理才行啊 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好帖一定要多发啊

网友:
技嘉的板也断线,维修的一定要细心

网友:
这线路不是一般的好跑啊,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

网友AC:
问一下,ITE8718着IO第84脚是POWROK2,电压只有1.6V,第36脚是POWROK1,电压是3.3V
哪个2脚也不知道去往那里 ,应该不正常吧?POWROK电压 一般都在3V左右?是不?这个EC怎么 有2个POWROK信号?
neco
一个PWROK信号是主板上电后电源8脚发出提供的,另一个是IO对应引脚通过电阻上拉发往南桥复位工作。
详情

网友:
这还小修啊?让楼下的都情何以堪啊!

网友AD:
今天修一台HP 的原装机,spd线层不良,2v左右,直接从3.3v飞了线过去.
neco
你的情况应该是板层漏电。
详情

网友:
这个是主板被腐蚀了。楼主比较细心

网友:
基础扎实,才能修这种,顺便问下VC97读数慢吗?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修了不少了,不是断线就是电阻坏

网友:
太不简单了啊,学习一下,高手。

网友:
修电脑就是要心细,我之前也搞过一块差不多的

网友:
思路很明确,学习啦

网友:
这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查内存的案例,以后遇到内存方面的问题可以按徐老师的方法一步步查!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技嘉的断电都是搞搞桥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检查仔细啊

网友:
顶一个,主板的维修对我来说太难了,抽空得多学习一下理论

网友:
看来明年我也得去实地学习一下了

网友F:
佩服啊,这也能找到?那诊断卡跑2b掉电呢?
neco
2b代码一般是显卡不过。
详情

网友:
实干 谢谢 适合入门修内存部分问题的

网友:
不错的贴,前天自己碰到个华硕主板,开机不定时掉电,最后刷BISO也没好,哎,学习下主板断线这种真心没去修过。

网友:
路过 顺便拿分

网友:
希望下次能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位同学的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119 跑去那里啊?
neco
楼主这里跑的应该是这个引脚与南桥之间相连线路。
详情

网友:
放大018的图看到了!刮开没断!C1 81 !刷BIOS解决了!双BIOS还是会死!

网友:
C1 内存条件都满足, BIOS也刷过官方的, 还是卡C1 没头绪。。。

网友:
图纸有的话能不能传上

网友:
修的很仔细,所以没走弯路。

网友:
大师级别就是不一样,顶起

网友AE:
楼主真NB呀,这儿断线都发现了,小弟长见识了,不过还有点不懂的是,119和120,都是管理总线吗?正常都是3.3V吗?
neco
119和120,都是管理总线,正常都是3.3V工作电压,这里119脚电压为2.3V偏低也受到这个引脚对地二极管档压降值变大影响。
详情

网友:
好帖。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高手阿高手、

网友:
徐总的贴子非常经典的。。让我们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技术水平不错

网友:
哎,技嘉的主板看着就痛,,

网友:
细心好细心好细心好!

网友:
还是要扎实的基本功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直接收藏好好学习思路

网友:
经典教学贴啊。。。

网友(2014-07-04):
谢谢分享,真是太高了

网友AF:
目前我手里面也有一块技嘉的主板,跑到C1  循环一次,断电   在自动加电, 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bios刷过官方的,还是没有搞定,。。。。。求给思路。。。

网友:
观察用心,检查仔细。学习

网友:
学习了。维修思路明确,很好的帖子

网友:
徐总,受教啦。

网友:
看前辈的维修经验 能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分享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徐老师真的很喜欢讲课

网友:
不过技嘉P系列的板子都有这故障。。。

网友:
徐老师的必须顶,怎么收藏、?

网友:
断线 除了进水一般都是维修人员弄断的吧,绝对是二修板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不错,赞一下

网友:
高手啊,给我上了一课

网友:
来学习下经验哈

网友AG: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我手里有一块铭瑄G41L 全板有复位不跑码,开机会吱一声,查了下cpu到北桥的地址线,用假负载打值到d26跟d6出现了无穷大,以为是桥或者座子虚焊了,干了北桥就可以,但是还是有复位不跑吗,就索性刷了一下bios 但是是故障依旧 系统管理总线的119脚对地为0了,什么情况,这个电压是谁提供它的呢,急死个人了都

网友:
楼主   说的满清晰的

网友(2014-08-03):
我的也是一样故障跑不过内存

网友:
经验啊,内存槽的主要测试点怎么知道?

网友:
有时查不出来哪里断线,我都是在测PCI_1X B5 B6的3.3 V有没,那里有的话,往内存上拉线

网友:
测PCI_1X B5 B6的3.3 V,再测内存

网友:
要跑线的头疼

网友:
徐老师,没的说的,厉害

网友:
利害,图文俱全。

网友AH:
如果SMB的两个电压也正常的话,应该去查哪里呢?

网友AI:
如何跑线到南桥,中间一般经过什么东西,能详细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W:
断线不应该是无穷大吗?

你说的断线阻值测量无穷大应该是主板进水断线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两天也接了块技嘉P43,不触发,死活修不出来,IO 南桥 晶振 谐振 都换了,那些通常的待机条件就别提了, ...

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好 今天遇到一例技嘉P43-ES3G 故障也是反复跑c1掉电 重启 按着你帖子上的流程测主供电1.8v 、负载供电0.9 ...

不一定是北桥坏了,这种情况可能是数据信号管理的芯片损坏也会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目前我手里面也有一块技嘉的主板,跑到C1  循环一次,断电   在自动加电, 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bios刷过 ...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我手里有一块铭瑄G41L 全板有复位不跑码,开机会吱一声,查了下cpu到北桥的地址线,用 ...

兄弟,这里系统管理总线的119脚对地为0的话,可能是你错误干了北桥造成的。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J:
徐总,又给我上了一课啊,

就是啊,,月饼w5,,以前我都不知道要测那么多的

网友:
腐蚀   或者  藕断丝连。  没有完全断。       赞赞赞 、、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修档内存的时候拿出来照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师的帖子一定要顶的

就是就是。,一定要顶,而且发的很详细

网友(2015-08-13):
引用 网友W:
断线不应该是无穷大吗?

断线对地阻值不一定是无穷大,这与断线两端测试点存在接触电阻有关系,接触电阻越大,其用二极管档测量对地压降值也会变大。

网友AJ:
是不是检不过内存就要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很想知道是怎么补的线啊

用细铜丝补线加焊锡补下就行,加点绿油做绝缘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楼主买的是打组织卡还是就是跑线测试的啊

楼主这里没有上阻值卡打对地阻值,是跑线测试断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A:
119脚的正常电压应该也是为3.3V吧?楼主的维修思路非常清晰。从119脚跑线到南桥边上有断线。(这里可真的是 ...

跑线技巧自己可以上网搜,常见的就是在万用表表针上加上绣花针以方便跑线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阻值200多是正常,不是500多才是正常的吗,我要是我修我就找200多的那个了

不同主供电工作电压类型内存插槽其系统管理总线对应测试点对地阻值标准范围定义也是不一样的,这里楼主测量的是系统管理总线测试点对地压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系统总线是两条吗?

系统总线一般就是SMSCLK和SMSDATA两个信号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C:
问一下,ITE8718着IO第84脚是POWROK2,电压只有1.6V,第36脚是POWROK1,电压是3.3V
哪个2脚也不知道去往那 ...

一个PWROK信号是主板上电后电源8脚发出提供的,另一个是IO对应引脚通过电阻上拉发往南桥复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真NB呀,这儿断线都发现了,小弟长见识了,不过还有点不懂的是,119和120,都是管理总线吗?正常都是3. ...

119和120,都是管理总线,正常都是3.3V工作电压,这里119脚电压为2.3V偏低也受到这个引脚对地二极管档压降值变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是不是检不过内存就要掉电

内存自检不过可以理解成内存单元电路本身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掉电的情况BIOS程序出乱也会引起。

网友AL:
楼主的表和我的一样,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刚开始还行,总感觉量电阻自动挡太慢,有时不归零,便宜就这样了。

网友:
值得借鉴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  这样断线一下子秒杀

网友AM:
120 119脚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三代内存也是测这两个脚吗

网友:
顶,很详细,对我们维修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观察力还是可以

网友:
分析的不错,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对超级版主简直就不算是问题,本贴可以说是篇科学普及贴。

网友:
很少修到断线的

网友:
我今天也这样修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M:
120 119脚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三代内存也是测这两个脚吗

119和120是系统管理总线信号接收引脚,三代内存SMSCLK,SMSDATA信号测试点引脚位置具体看参考对应假负载来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如果SMB的两个电压也正常的话,应该去查哪里呢?

可以刷下BIOS和打下内存到北桥之间AD线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如何跑线到南桥,中间一般经过什么东西,能详细说明吗?

华硕品牌系列主板中间一般经过822排阻与南桥进行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今天修一台HP 的原装机,spd线层不良,2v左右,直接从3.3v飞了线过去.

你的情况应该是板层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常是不是119脚应该和120脚是一样的3.2V  ?

两个引脚是一样的3.2V正常情况下。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

网友:
功力实在深厚,晚辈领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过内存的维修,还是很好修的,只要抓住了几个条件,不行干北桥。一般都可以。。。

这种北桥没那么容易挂吧

网友:
看似如此简单,自己做起却又如此难

网友:
是DDR3的内存吗?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修过断路的情况

网友:
是DDR2内存,不是DDR3内存,两者区别就是主供电电压分别为1.8V和1.5V。

网友AN:
这两天来了一张技嘉的大板  独立显卡的   也是ep43什么的  不上cpu触发不掉电   上cpu触发就掉电  上cpu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掉电    版主  救命啊  没思路啊!!  老是以为只有新结构的主板不插内存或者内存供电不正常才会掉电  可是今天看你发的这个案例的主板是老结构的  突然就很想去仔细查内存了 !

网友:
就爱看 徐总的讲解  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主供电2V 有点小高 ,  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徐班长。 希望 楼主大人解惑啊

楼主这里测量的内存主供电2V应该是空载不插内存条状态下的电压,比正常值会偏高零点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主供电2V 有点小高 ,  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徐班长。 希望 楼主大人解惑啊

电感后面电压变为1.8V,应该是考虑电感内部线圈阻值的关系所得到的结论。

网友AO:
断线还有阻值,119脚为578

网友:
知道了原理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AP:
引用 网友AO:
断线还有阻值,119脚为578

这里的断线应该是由氧化引起。

网友AP:
引用 网友AN:
这两天来了一张技嘉的大板  独立显卡的   也是ep43什么的  不上cpu触发不掉电   上cpu触发就掉电  上cpu插 ...

可以查下对应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掉电的时候,查下CPU主供电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主的表和我的一样,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刚开始还行,总感觉量电阻自动挡太慢,有时不归零,便宜就这样了 ...

电阻档归零对于胜利VC97这个型号万用表来说就是测试电阻阻值超过本身量程范围引起,断线的意义可以理解成电阻值为无穷大,所以万用表才会归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可以参考假负载来进行。

网友:
楼主这里跑的应该是这个引脚与南桥之间相连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一直不知道,系统管理总线在哪测,这次知道了,119和120,这是几代的内存啊,徐班长

你没有仔细看帖子,系统管理总线在119和120脚测量,一般就是2代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理论很强大思路清晰,此贴很出色,收藏留着消化。本帖中提到内存的几个供电,除了负载供电 其他都能理 ...

负载供电一般就是通过排阻上拉数据线,以保证内存信号传输的稳定。

网友:
又是断线,楼主够细心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参考供电和负载供电又是个什么东西,完全不知道怎么找

可以根据内存插槽对应引脚工作信号定义来找。

网友:
学习的范例,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线的话要把那个根线用刀片刮出来露出铜吗?

是的,刮断线两端绿油绝缘层露出铜箔就行,以方便上锡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佩服啊,这也能找到?那诊断卡跑2b掉电呢?

2b代码一般是显卡不过。

网友:
不错 好 顺带加点分

网友:
这个维修经验好强阿

网友:
  小小白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P:
可以查下对应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掉电的时候,查下CPU主供电电压值。

好  我上班查查看  那张板子还静静的躺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这里的断线应该是由氧化引起。

如果是我的话,就判断不出来,   。有经验

网友:
受益了,谢谢老师

网友AR:
是不是自己做的故障啊

网友:
好厲害喔,如是我跑線跑一半就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是不是自己做的故障啊

板层断线故障人为引起的也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一直对这些测试点模模糊糊的

网友:
正好有块差不多问题的主板,维修经验刚好可以借鉴下

网友(2015-09-13):
很经典的案例,要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线是挂断的还是烧断的啊?

这里应该是刮断,烧断一般是短路大电流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V:
断线为什么电压就偏低,楼主解释一下。

这与断线两端测试点导通接触电阻变大有关系。

网友:
真的是要细心

网友:
给力,还是那么容易理解,绝对教授级别的了

网友AS:
内存供电2v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偏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内存供电2v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偏高了

DDR2代内存供电电压值在1.8V到2V之间都是正常的。

网友:
老徐出手就是NB 现在只有维修只有换板,又还给老湿了

网友:
新人求多发精品贴

网友:
赞一个思路蛮清晰 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