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60 偶尔能开机 键盘开机好使一下 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4-05-28):
客户送来一台鸿基4560笔记本 现象是触发不开机 拔掉内存 清理了一下接口 可以开机  再重新启动又开不了机 拔掉一条内存  并且交换 内存 交换插槽  现象都一样的  都是偶尔能开机  这是第一个故障

第二个故障就是即使开 就在开机瞬间  键盘鼠标好使  一会就失灵了  然后做了一遍系统不好使 依然失灵 做了一遍原厂的系统 也是没解决 也经常失灵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在哪

网友:
感觉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EC那边、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刷BIOS!换EC!

网友:
桥的问题。建议加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