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5系列 内存复位没有 独显供电没有 求思路

楼主(2014-05-28):
hm55系列 内存复位没有 独显供电没有 求思路

网友:
期待楼主结果!谢楼主图纸!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新手路过  楼主修好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期待楼主的思路。。。。少见的案例,修好记得分享啊

网友A:
故障现象是?
如果是不跑码,请绕过这2个问题查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是?
如果是不跑码,请绕过这2个问题查其他。

电流0.75 左右  0.6-0.75  不掉电 现在又几个电压没出来  都是ec控制的   1.05 开启没有 ec发出的 独立显卡没供电 ec发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是?
如果是不跑码,请绕过这2个问题查其他。

饼哥  难道独显供电没出正常  其他集显供电出了     故意这么设计的  ?  内存复位没出肯定不正常 没内存复位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是?
如果是不跑码,请绕过这2个问题查其他。

    除了画圈的不知道正常时什么电平 剩下的都出了  cpu复位都出了 内存复位没有出  那个电流应该是卡在内存了bios刷了  ec换了 电流没变化

网友C:
(无进水无腐蚀不少件 非二修)查下 PCH的各模块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进水无腐蚀不少件 非二修)查下 PCH的各模块电压

  您的意思hm55 供电条件不满足吗  但是为什么复位都出  就是不出 内存复位  内存复位发出的条件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一般需要检测到内存后才出来

网友D:
内存上的几个正常电压波形正常吗?是不是有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上的几个正常电压波形正常吗?是不是有杂波

大哥都没有复位啊  你说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饼哥  难道独显供电没出正常  其他集显供电出了     故意这么设计的  ?  内存复位没出肯定不正常 没内 ...

内存smbus有无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smbus有无波形

   没有代表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smbus有无波形

所有和独立显卡供电相关的都不开启  不知道为什么啊1.05  3.3 那些转换的长管  都是ec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smbus有无波形

dGPU_PWR_EN#   hm发出的  已经到ec了  然后就是不发出独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smbus有无波形

dGPU_PWR_EN# 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我发现是高电平  hm发出的  发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smbus有无波形

已经成功修复  至于怎么修的 不想说了  太伤心了  谢谢版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进水无腐蚀不少件 非二修)查下 PCH的各模块电压

已经成功修复  至于怎么修的 不想说了  太伤心了  谢谢版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成功修复  至于怎么修的 不想说了  太伤心了  谢谢版主了

说说修的什么地方好的?

网友:
内存确定是好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成功修复  至于怎么修的 不想说了  太伤心了  谢谢版主了

修好不说结果,,,你看下次还有人帮你回答吗?论坛就是讨论的地方,没有结果的讨论谁也不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不说结果,,,你看下次还有人帮你回答吗?论坛就是讨论的地方,没有结果的讨论谁也不想吧

换桥了   就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不说结果,,,你看下次还有人帮你回答吗?论坛就是讨论的地方,没有结果的讨论谁也不想吧

  不知道怎么回事  讨论的人太少了,  不过也不怪别人。我也参加的少,  再说太核心的东西 也没人愿意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回事  讨论的人太少了,  不过也不怪别人。我也参加的少,  再说太核心的东西 也没人愿意讲

其实这东西谈不上核心。维修理论到一定程度后,必须配合实践才能继续突破

网友:
换桥?反正修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