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E2220 白屏

楼主(2014-05-28):
三星E2220 屏幕是CHUNGHWA claa215fa 01 的 白屏,确定是屏幕的问题了。
第一次修屏电路,菜鸟一个,测量了几个参考点,大家帮忙看看 VEEG 0V NC 0.03V VDDD 3.3V  VDDA 4.8V 第二个VDDG 0.5V  给个思路,第一次修,无从下手。

网友:
查VDDA 电压 应该到12V 左右  VDDG 29V左右吧

网友:
不知道该查那些元件和电路?

网友A:
升级就好了?三星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就好了?三星就这样

怎么升级,没修过这个,麻烦指教下

网友:
升压没有出来  看升压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一个电容引起的升压问题。

网友:
跑线路发现 VEEG 来自Q501 三极管,这个三极管 短路了,上面写了w06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代换

网友:
在废屏上找,有的是

网友B:
升压电路没工作,查电容,三极管,升压芯片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路没工作,查电容,三极管,升压芯片等。

CM058  这个24脚的IC 是升压芯片吗?

网友:
我前阵子也修了一个三星的屏`也是没有升压`换了升压芯片就好了`但是要确保周边的元件没问题`你可以看看我的贴子参考一个`我记得E2220有些也是用的我修的那屏`

网友:
白屏  缺屏供电呀

网友:
vddg 0.5V,屏电路的电源管理块都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