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手的万能钢网用不了,被逼无奈手工植球,可是新手就是新手,这揍性算成功还是失败?

楼主(2014-05-28):
今天到货了锡球和万能钢网,结果82801GB的南桥竟然一片钢网也对不上,还想抓时间练手呢,没办法只有用最原始的方法——手工植球。第一次植球,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哎,新手痛苦。

小瓶子里据说有2.5w颗珠子,用耳勺掏了好几回,尽量均匀的撒上,涂了廉价焊锡膏,珠子不乱滚,然后用尖镊子摆

耗时50分钟,652颗珠子算是摆完了,但是有些不太正,据说风枪加热就会自动摆正,期待奇迹了。

然后是风枪上阵,这东西用的就比较熟了,心里开始很有底。结果出乎意料!没几分钟就有2颗珠子亲嘴了,当时热气腾腾的,满头大汗,谁还顾得拍照啊。半个小时过去了,吹吹停停,结果用镊子检查,绝大多数还是自由身!

担心温度高了桥挂,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上bga了,有铅曲线多省事啊。于是开机器,结果下风嘴口太大,拿下风嘴风又太大,只能上风嘴放下边一个了,于是就开始走曲线。

远远望去挺不错的样子,用镊子碰碰,基本都老实了,拿出来仔细看,咋这个德行啊,虽然固定住了,但是怎么没有出现传说中的自动摆正啊,表面张力不好使啊?
  这样的东西算成功还是失败,怎么补救呢?

网友A:
哥们  你啥时候   弄个北桥置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弄个GM45的   眼睛都要看瞎掉了

网友:
别放弃。哥开始和你一样。。教你一招:焊油的质量必须要好的。最少要50块的。。高手当然另说了

网友B:
像这样只要再涂一层锡膏一吹马上就正了,锡膏量太少,

这招绝对有效,用过很多次了

网友C:
不会是桥被你吹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啥时候   弄个北桥置出来给大家看看

手里真就有个北桥,不过您先告诉我,用多大的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只要再涂一层锡膏一吹马上就正了,锡膏量太少,

好,我明天就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桥被你吹废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风枪没敢放开了吹

网友:
从新涂上焊锡膏,在用风枪小风慢慢的吹,吹到你看见珠子自己排好队列了,就行了

网友(2014-07-19):
锡膏量太少,重新加,再吹

网友:
这个南桥是使用0.76mm的钢网。0.6的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