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190ew9 显示几分钟就黑屏 指示灯亮 维修案例

楼主(2014-05-28):
昨天接了台190EW9 显示器 可以显示几分钟 过一下黑屏 指示灯亮
维修思路
先不急拆机 用手电筒照下 有没有显示  发现 有显示 是灯管灭了
然后拆机  把屏拆下来 先判断灯管有没有问题 找来四灯管用万能点屏工具 (迅维网淘宝) 发现灯管没有问题
故障在高压  找来一个万能四灯宽电压10-30V高压条 (迅维网淘宝)
然后测量电源一体板 找12 V  GND  on/off 三个点  发现一体板电压15V
没有关系 迅维网四灯管是宽电压的  焊好三跟线 拆除原来板上的高压变压器 断开到高压板上的15V供电
通电测试一个小时没有黑屏
修好 。
总结 黑屏故障 先多判断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问题
用迅维网的宽电压高压条 节省时间

网友A:
这款显示器就是灯管的问题,有一根灯管开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显示器就是灯管的问题,有一根灯管开焊了。

一根灯管直接换双灯高压板就不用换灯管了吧

网友:
新手都是换高压板, 过几个月就回来了。

网友:
万能的高压条,幸福了多少的维修人

网友:
直接切掉一根 短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