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开头管集电极无290V电压

楼主(2014-05-28):
一个ATX电源,经检查,无5V待机电压,查辅助电源开头管的B极的启动电阻560K,应该正常,B极所连的C945已换新,(测没有问题,但还是换新了),周边的电阻,二极管都没有问题,辅助变压器的次级的整流二极管实测无问题,最后连主芯片EST7502无换了,但仍无反应,重新整理思路;再测辅助电源开头管是否起振,实测集电极无没有300V电压,正常来说,这个电极就是经过整流桥整后的300V,经辅助变压器的1,2绕组进入到集电极的,现在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辅助变压器已开路?大家能讲下如果判断这个辅助变压器是否开路?

网友(点评):
极有可能,或者是变压器引脚虚焊

网友:
直接测电阻就行了

网友:
正常的电阻是多少?还有3,4的反馈绕组的正常阻值是多少?

网友(点评):
2-4欧姆,0.1-0.2

网友(点评):
2-20欧姆

网友:
直接测开没开路就行了  测电阻也难确定变压器好坏。

网友:
开头管,这个开头管是什么管子,再有判断变压器绕组是否开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2N60,是一个场管的

网友:
是不是有保护电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