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有点懵了,这个E420太怪了

楼主(2014-05-28):
你看启动后有背光,外接也不显示
但是只要把C壳拆了,就好了,不知道是咋回事

这样用力的压板子也没事,只要把C壳去掉,就好了

网友A:
很大怀疑和c壳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大怀疑和c壳短了

用纸做了绝缘也没用

网友:
C壳哪里有短路??做好C壳绝缘!!

网友:
你上螺丝没?。肯定是压到什么。或者芯片接触不好  是进水的机器吗?

网友:
不会这坑爹的吧!慢慢看是不是压到短了

网友:
接通地了没得说?

网友:
板子上有哪里没有绝缘好呗

网友:
是不是LID的磁感应器问题啊?拆掉试试,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怎么看上去是灰屏有背光啊,外接看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
我遇见过,我是E520的,本来换了D95280亮机了,可是装上去就白屏,就是跟你一样有背光,外接好像没试?我当时就把C壳装了,所以顺手就拿了,唉亮机了!奇怪?我发现屏线好像没弄好?!就把按好好的!现象是好了,我就试了一下,C壳压着屏线就白屏。不知道你是不是压着屏线了??你现在解决了么?给个话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哈。。。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这个奇怪现象了没、~坐等消息~

网友:
有点巧啊,我今天修到戴尔装上B壳就会花屏拆下来就不会。最后还是清洗屏线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C壳或者是板子的绝缘没有做好,或者是哪里压着线了

网友:
C壳那个触摸排线你插没?

网友:
不一定是短路,要是和c壳短路那也是掉电,还有楼主有没有打螺丝,有时候短螺丝你打个长的进去也会引起一些怪现象

网友:
不要忘了台式机也有类似的故障,把主板从机箱里拆下就可以亮机,装回去就不亮。呵呵,都是差不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