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指导小白

楼主(2014-05-28):
CT215,15G的,用FDISK可以看到分区为C,D,用FORMAT C:\时,大概在30%的地方卡住了。后面就都知的了。

网友A:
这么老的盘,盘片老化,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坏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盘,盘片老化,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坏道。

谢谢。主要是D有些有用的文件,D肯定也有很多坏家伙。我又不会数据恢复的。我只会安装温98,想在温98中找D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主要是D有些有用的文件,D肯定也有很多坏家伙。我又不会数据恢复的。我只会安装温98,想在温98中找 ...

要恢复数据,就不要去格式化,不要去做二次破坏,不懂数据恢复,就去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恢复数据,就不要去格式化,不要去做二次破坏,不懂数据恢复,就去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我只是格C,文件在D.我以为没有影响。我再说多一点吧,刚开始把这个CT挂从盘进入系统后能看到它,我马上找U盘来烤文件,刚烤就死机了,重开,等了好久才进入系统,系统的“我的电脑”中再也找不到CT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格C,文件在D.我以为没有影响。我再说多一点吧,刚开始把这个CT挂从盘进入系统后能看到它,我马上找 ...

估计需要专业工具了,如果,数据很重要的话,就送到数据恢复公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需要专业工具了,如果,数据很重要的话,就送到数据恢复公司吧。

数据不重要。首先得感谢罗大牌的解释指导。其实我也就是想学习学习。

网友:
用MHDD查下有没有坏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