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显示器通电开机亮一秒就黑屏

楼主(2014-05-28):
一开始用灯管测试器测灯管都亮,正常,然后用新电源和通用驱动板测试,还是灯管亮一秒灭,用手电筒照过,无画面。
然后用这太显示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放到其他显示屏上,通电正常,灯管长亮。
灯管也换过,自己焊了4根灯管插上去还是一亮就灭?
第一次碰到这种现象,有点毫无头绪,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网友:
是不是灯管没有接好。。灯管流电啊。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四根灯管都换了,注意做好绝缘。
我碰到过一次,是不同的两根灯管相互间漏电。

网友:
可以去保护试试  前提  灯管换的没问题

网友:
我维修的假三星故障和你说的基本一样 我直接该了一个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点。

网友:
就三样东西,一个一个试,高压 驱动  灯管。

网友:
灯管,高压,驱动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先去保护试试,故障点还在电源板了啊。众人一致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