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QL-SE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4-05-28):
各位大侠好。。。本人是电脑城一个小技术,平常喜欢自己研究修板子,今天朋友送了一块P5QL-SE,故障说是不通电。在我这边试了刚开始是不通电,短路power on后无任何反应,正当我拿着万用表戳这戳那的时候,主板居然奇迹般的自己启动了。。。。而且启动后一切正常,关闭后再开还是可以。但拔下电源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又这样了,电源CPU和内存肯定没问题的,板子上的电容也没见有爆的。。。。能请各位论坛大侠指点指点吗?

网友A:
我觉得 应该是 电容 漏电导致的 现象、 你看看那些固态的电容 、看看下面 感觉有点起来的就换掉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应该是 电容 漏电导致的 现象、 你看看那些固态的电容 、看看下面 感觉有点起来的就换掉 !

刚刚研究出来。。。用风枪加热南桥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研究出来。。。用风枪加热南桥就可以触发了。。。。。

哦哦   亮机了么 ?

网友C:
原来的不能触发,估计是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的原因

网友:
不受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不能触发,估计是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的原因

那为什么通电等五分钟或者加热南桥就能触发了。。。

网友:
可能查下RTC电路嘛

网友:
一般要预热才能开机,开机之后一切正常的,大部分都是桥虚焊,建议可以先试试加焊。

网友:
我想应该是南桥的32晶振的问题  你最好用示波器量下

网友:
      你是不是戳到32.768晶振了, 手摸晶振开机

网友:
电池电压多少的,晶振有没有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