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正常不触发,要如何排除是不是南桥问题?

楼主(2014-05-28):
简单一点不要换桥,新手技术不咋滴

网友A:
摸摸南桥待机时热不热!
测所有usb接口阻值,看正常不!
不是按键坏啦?

网友:
待机不错发  ??   先看开关有没有  3.3v  再查查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摸摸南桥待机时热不热!
测所有usb接口阻值,看正常不!
不是按键坏啦?

是测USB四个触点有没有对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测USB四个触点有没有对地了吗?

红笔对地量阻值!有一个是地!中间的两个数据线应该阻值一样!怎么的也得几百欧对地或太小桥就完了!
剩下的那个电源脚更不应该对地!

这是最直接的办法 也要看一下图纸中间的那两根数据线有没有经过什么东东(林子大了啥鸟都有)

网友:
不开机按时序来!

网友:
查ec与南桥之间的信号

网友:
看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机器无进水,没摔的情况下,不触发的时候判断南桥坏不能太笼统,要按照次序图,然后排除法,不能百分百的不触发就是南桥坏

网友:
都是好师傅。

网友:
桥要是待机正常的话,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条件都必须是正常的,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
最快的办法,找一两个关键信号测试

网友:
开关看过了没问题了吗?嘿嘿

网友:
你看一下是什么桥,如果是GB IBM之类的先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