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 掉电维修

楼主(2014-05-28):
今天下班比较早,闲着没事,写个帖子和大家学习下。.。

机型 :DV6
板号
故障:开机掉电

过程:
今天同行送来台HP I7的,看着外观挺新的。接过机子,插电,待机0.03,触发后,电流到0.6左右,掉电,再次触发也一样、从电流上看,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找了半天型号都没看到、机子后盖也没有标  电池下面也没标、后来听客户说机子原来是淘宝买的 。。

拆开机子,把所有电感打值都正常,裸板上电还是一样会掉电,直接把I7的U换了,还是一样。。

开机测了下电压, 连CPU电压都有了, 集显电感无电,独显电感无电。。

HM65 集显电压一般都是要在CPU跑马后才会有的、但独显电压一般会在跑马之前就有的、让同行先放这测出问题先,扔一边先搞别的比较忙的机器去了,过了半个钟左右,同行过来说客户不修了。。。(真想骂人)要不要这样玩我 ,让拆开来了又不修,没办法,客户是就上帝,乖乖帮装回去吧。。。

没过半个钟,机子又回来了,同行说了句:小伙子,麻烦你帮继续修吧,客户又要修了。(碰到这样的客户也真够蛋疼的),还好前面没乱动他的主板,没搞大问题。。因为快下班了,修别的机子去了

第二天,拆开机子,问题还是一样,独显和集显电感没电压,其他的都正常了,先修独显供电吧,打了下阻值正常的,把独显供电芯片条件量了一遍 26脚 31脚  5V正常

      31脚EN  0V  不正常

顺藤摸瓜,  往前追 DGPU_PW R_EN  来自M50

测电阻R400 一端有电压 一端没电压 ,量了下阻值也是正常的、

M50同时又受控于 GDPU_PWR_EN#,M50 2脚 3.3V ,正常应该要0v才对啊

GDPU_PWR_EN#是PCH负责拉低的、

为什么不拉低了呢、下了好几个BIOS、刷上去有的都不开机(不知道是我下错了 还是某些混分的瞎传的  浪费下载分又浪费时间)
最后把原来的BIOS还原回去了,难道是桥挂了??   不管了  先把桥加焊下吧,二十分钟后,上电,
电流竟然上去了,显了。。。

这机子我测了下  集显电压是要在跑码后才会出来的、

献上亮机BIOS 及 图纸

网友:
我的提示温度高直接关机。

网友:
很好的技术,不错的经验收藏。

网友:
不错啊,借鉴一下!

网友:
靠,最终的问题还是在桥上呀!!是不是现在的桥都比较容易挂???

网友A:
不错,是仁宝的板子吧?

网友:
单桥有单桥的好处,B起来快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是仁宝的板子吧?

你自己看板号咯  应该不是仁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板号咯  应该不是仁宝的

迅维回来都没好好修电路。哎...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 学习

网友:
进来学习,看一看,笔记本好修不

网友C:
这个不错,确实给力啊,这机可作为借鉴,6系列的时序却实变化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确实给力啊,这机可作为借鉴,6系列的时序却实变化大

是啊、感觉每款机子显卡供电时序都会有点区别

网友:
图片传的顺序有点乱 M50的传晚了 需要来回拉着看啊

网友:
芳哥发帖 支持一下!

网友:
求DV6时序图

网友:
桥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HM55以后的桥出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
加焊好像用不久哦

网友:
哇!原来是桥挂了 学习了 又多积累了一个经验

网友:
学习了,我手上现有DV5的掉电,还没解决哟,请高手指点下哈!

网友:
小白受教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啦。

网友:
如果是桥工那不直接秒了?

网友:
掉电的板子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哦。是桥引起的,真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