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A开不了机

楼主(2014-05-28):
联想c462a开机没反应,电源指示等亮了7  8秒灭掉,感觉就像不通电。插上电池,电池指示亮,之前进过水,进过水之后用了一个月过后开机要按两三次,在一个雨夜起来难开机严重,也就是运气好就能开运气不好就等明天,好不容易开来了就没关过机一直正常,可运气不好停了一天电关机了就再也开不来了。
自己是菜鸟也想尝试修,把机子拆了,板号LA_3691P经过一番尝试感觉貌似是ec到南桥有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求大神分析。

网友A:
找图纸,按照上电时序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B:
不触发当然是先查保护隔离和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按照上电时序一个一个的查

不知道南桥坏没有坏,最怕的问

网友A:
查usb几个脚的阻值,开机摸南桥是否巨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usb几个脚的阻值,开机摸南桥是否巨烫

南桥无温度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当然是先查保护隔离和待机

保护隔离和待机,我看看就不知道我这个水平能查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和待机,我看看就不知道我这个水平能查出不

量公共点和EC待机电压总会吧

网友B:
不会就是还没入门,好好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就是还没入门,好好学习吧

待机电压有,到isl6251这里没有电压

网友:
先用洗版水洗一下,再看有没有什么被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