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富士康945PL7AE-KS2H触发断电一例

楼主(2014-05-28):
主板型号:945PL7AE-KS2H
故障现象:触发断电,时间大概是2秒,可重复触发
故障分析:目测主板被上家换过电容,断电的板我看着就头疼
耐着性子多次触发后量得没有CPU供电其它供电都正常
仔细一看CPU供电芯片ISL6312旁边标号为R619 的2.2电阻烧坏了,发现重要线索
二极管档夹着它量有358的值
R619是给ISL6312 29脚PVCC1_2引脚的小保险电阻
它坏了一般由于CPU供电芯片坏或外围电路有问题。
更换了ISL6312和R619,让大家看下我的焊工
此时没有上电,习惯性的量各相供电MOS管的G极,量到Q5的G极对地短路(Q5和Q6被我摘掉了),这明显不正常嘛
MOS管的G极对地短路要么芯片坏了,要么MOS管坏除此以外很难再有第三种情况,
又换了一个芯片后还是短路,Q5也被我摘了呀
此时有点烦了,怎么这么多问题
翻过板一看有个电容负极跟旁边的线路焊短路了,而那条线刚好是通Q5的G极
加了点焊膏重新焊了一下
再量Q5的G极不短路了
触发不再断电,正常跑完代码
亮机
总结:CPU供电相对是不好修的,细心加耐心可以修好一大部分,此板的坏原因经推测应是上家换电容不小心把Q5的G极焊短路了,上电后CPU供电的下管Q5不能导通,烧坏ISL6312和R619。

网友(2014-07-12):
楼主问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要正常工作出来pg的话应该先有各个vcc,和boot供电,还要有Vid的高低电平组合才有开启信号出来是吗?顺序是不是这样的。有了en才会有vcore出来是吗?vcore出来了电源好信号才能出来是吧。我的理解是这些,希望楼主能看看看是不是我理解有误啊,有时感觉cpu供电电压要出来不太清楚必须的条件,很多都查不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4-05-28):
呵呵呵! 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看贴子学经验还要5个下载分呀!不过,为了学习,就给你了!

网友:
就是喜欢迅维网有这么聪明的版主。

网友:
楼主好,大神!看你的贴,值得!学习更重要!

网友:
先回复,赚个2块来买主题

网友:
我也来膜拜下,我也怕CPU供电, 最怕掉电和CPU供电烧的

网友:
为了学习版主的技术,花多少分也要学习啊

网友:
籽了提升自己,共同参与学习一下。何况不懂大师的贴子都是一些经典的。

网友A:
楼主真服了。这还要积分。一起学习下不是很好么

网友:
赞,学习CPU供电维修经验

网友:
相当于我今天没签到。 为了学习啊

网友:
学的不是技术 而是观察能力。

网友:
我也有块板,也是CPU没有供电,好难修啊

网友:
版主 出的 果然是精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服了。这还要积分。一起学习下不是很好么

收点笔墨钱不为过吧。

网友:
赚2分了买一算什么吧

网友:
我的分数好少,不过要来学习就要付出

网友B:
正在修这块板,也是这个问题!无从下手,分不够啊!只能溜一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修这块板,也是这个问题!无从下手,分不够啊!只能溜一圈了!

已经开放了,不要分了

网友(2014-09-06):
现在有些维修的高手 连个电容都焊不好 还装大神 鄙视 。。 顶版主

网友:
观察的细心,对维修帮助很大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楼主的故障应该是电容负极接地的线路与场馆G级相连到一起造成场馆G级对地短路故障。

网友:
你好,你这次维修碰上正好是一个保险电阻坏了,如果测量过保险电阻全是好的话,维修对我来说,就有些难度了。不太好查。

网友(2015-08-14):
学习CPU供电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好学习了

网友:
触发掉电这东西搞的头就是大

网友:
好细心。这些都被你抓住了

网友:
现在看到有点晚了

网友:
我原来也碰见过这个主板但是问题不一样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