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温控保护电路如何去保护,谢谢

楼主(2014-05-28):
现在已经把芯片去掉了,2  3脚短接了,还是保护!

网友A:
貌似这个温控主要是6脚,必须一直为高,其他不影响开机无所谓

谢谢,此脚没去别的地方,明天弄个上拉看看

网友:
看看6脚这条线有没别的去处

网友:
没有的话就用线性3上拉试试

网友:
6脚吗????2、3脚干什么用的?????7、8脚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温控主要是6脚,必须一直为高,其他不影响开机无所谓

这机子温控很多,看样子最少3个以上,下面那个CPU_PROCHOT#好像是连CPU座里了

不行,4 6脚我都强加一个3.3高电平也不行

网友B:
CPU_THERMTRIP#_R我发现还有这个温控信号,控制AUX_OFF#是不是也要把这个电路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_THERMTRIP#_R我发现还有这个温控信号,控制AUX_OFF#是不是也要把这个电路改一下?

还是会掉,那应该是别的温控了

网友:
比如CPU和显卡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