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显示器保养入门知识

楼主(2014-05-28):
在每天享受着LCD那与众不同的高档次显示效果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保养这个极其重要的环节。LCD只有保养得好,才能够长期无故障地为用户服务。应该明确的是,价格不菲的LCD,只要遵循一些简单的保养步骤,就可以服务很长的时间。
  一、避免屏幕内部烧坏
  CRT显示器能够因为长期工作而烧坏,对于LCD也如此,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在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显示器,或者降低显示器的显示亮度,否则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内部烧坏或者老化。这种损坏一旦发生就是永久性的,无法挽回。另外,如果长时间地连续显示一种固定的内容,就有可能导致某些LCD像素过热,进而造成内部烧坏。
  二、注意保持湿度
  一般湿度保持在30%~80%显示器都能正常工作,但一旦室内湿度高于80%后,显示器内部就会产生结露现象。其内部的电源变压器和其他线圈受潮后也易产生漏电,甚至有可能造成连线短路;而显示器的高压部位则极易产生放电现象;机内元器件容易生锈、腐蚀,严重时会使电路板发生短路。因此,LCD显示器必须注意防潮,长时间不用的显示器,可以定期通电工作一段时间,让显示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将机内的潮气驱赶出去。
  还有,不要让任何具有湿气性质的东西进入LCD。发现有雾气,要用软布将其轻轻地擦去,然后才能打开电源。如果湿份已经进入LCD了,就必须将LCD放置到较温暖的地方,以便让其中的水分和有机化物蒸发掉。对含有湿度的LCD加电,能够导致液晶电极腐蚀,进而造成永久性损坏。
  三、正确地清洁显示屏表面
  如果发现显示屏表面有污迹,可用沾有少许水的软布轻轻地将其擦去,不要将水直接洒到显示屏表面上,水进入LCD将导致屏幕短路。
1 确保液晶显示器已关闭
2 切勿将任何液体直接喷洒在屏幕或机箱上。
清洁屏幕:
1 用干净、柔软、不起毛的布擦拭屏幕,以便除去灰尘和其他微粒。
2 如果还不干净,请将少量不含氮、不含酒精的玻璃清洁剂倒在干净、柔软、不起毛的布上,然后擦拭屏幕。
清洁机箱:
1 用柔软的干布擦拭机箱。
2 如果还不干净,请将少量不含氨、不含酒精的柔和非磨损性清洁剂倒在干净、柔软、不起毛的布上,然后擦拭表面。
  四、避免冲击
  LCD屏幕十分脆弱,所以要避免强烈的冲击和振动,LCD中含有很多玻璃的和灵敏的电气元件,掉落到地板上或者其他类似的强列打击会导致LCD屏幕以及其他一些单元的损坏。还要注意不要对LCD显示表面施加压力。
  五、请勿私自动手
  有一个规则就是:永远也不要拆卸LCD。即使在关闭了很长时间以后,背景照明组件中的CFL换流器依旧可能带有大约1000V的高压,这种高压能够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所以永远也不要企图拆卸或者更改LCD显示屏,以免遭遇高压。未经许可的维修和变更会导致显示屏暂时甚至永久不能工作。所以在你手脚实在闲不住的时候,千万别动娇贵而危险的LCD!

网友:
这东西也发上来,晕死

网友:
???这有用吗。。不懂你是要赚积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