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硬盘故障的具体处理方法

楼主(2014-05-28):
路由器的M是Mbps的简称,比特率是用来描述数据传输速度快慢的一个单位,比特率越大,数据流速越快。
   理论上150Mbps的网速,每秒钟的传输速度就是18.75MB/S。
              300Mbps的网速,每秒钟的传输速度就是37.5MB/S。
    注:数据的流速是变动的,比特率只是一个平均参考值。1M的网速,理论上是128KB/S,但实际上只有120左右,因为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损耗。另外,这个比特率和MP3 或者 视频的比特率是一样的,只是数量级不同而已,常见的MP3文件比特率在320kbps左右。
     把Mbps拆开来就是:
     M是数量级,即兆。兆代表百万级,在数学中,1兆就是一百万。但是在计算机领域,M代表1024X1024。
    b是bit的简称,即比特。这个和我们经常说的MB中的B是不同的。MB是兆字节的意思,用来描述文件大小的一个单位,一个英文字母就是1字节,1个汉字就是2字节。
    p是per,即 “每” 。因此,Mbps翻译成中文就是 兆比特每秒。/这个符号和p是等效的。

    Mbps(比特率)转换成我们常见的 MB/S ,只需要将前者除以8即可。
    M是一样的,8个b(bit,比特)=1个B(Byte,字节),P和/ 是一样的。S就是秒的意思。
    150Mbps ÷ 8 = 18.75MB/S,300Mbps÷8=37.5MB/S。就是这么算出来的。

    路由器标注的150M表示路由器最多只能支持到150M的带宽,就算你的网速是200M的,经过路由器出来也只有150M,300M的同理。在范围内,不过按你的网速是多少,经过路由器之后出来就是多少

网友:
这是硬盘维修经验。。

网友:
此帖只应天上有····

网友:
哥,你抄东西也要专业点,题目和内容相差也太大了。幸好都和电脑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