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 V2.0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4-05-28):
  检测CPU供电开启信号VTTPWRGD无,U9   1.25V供电无。断开1.25V电感负载端,外接一解电容,开机,此处电压空载为2V。恢复到主板上后开机,电压为0V,测1.25V电感对地阻值0.014,,好板子的1.25V电感对地阻值月0.019.再往下不知怎么查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查1.2总线供电

网友:
还是去找图纸对着查条件吧

网友:
原来是1.09V供电管不良导致,换掉后,机器正常了。

网友:
CPU没核心供电,正如你所说查它的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定义,开启CPU供电条件,为什么没有VTTPWRGD,找图纸

网友:
支持,,学习,,,可以借兼一下。。

网友:
没有VTTPG 先查下VTT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看看电源芯片的EN  有没有出来先啊  B北桥电压低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