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m2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05-28):
主板型号:945GZ-M2 V1.0B 撕掉贴纸是945g-m2 v1.0b
故障现象:无3.3V待机电压,不触发
故障分析:查看线路图得知3V待机电压由U17产生
U17是个复合型MOS管内部由1个N沟道和1个P沟道的MOS管组成
DUALSW是控制电压同时给到U17的2、4脚,待机时为0V,通电后是12V
待机时:ATXPOK、SLP3_L 12V都为为0V所以DUALSW是0V,U17的3脚3VSBY流向5678脚产生3.3V待机电压
触发通电后:ATXPOK、SLP3_L信号为高电平Q42、Q45同时导通,则上面的Q47截止,12V经过R362这颗电阻上拉DUALSW信号,VCC3流向U17的5678脚产生3.3V待机电压
先量DUALSW的电压,量得待机时他的电压是2.6V
经过上面的分析待机时DUALSW应为0V的,它现在是2.6V,这个2.6V明显是串过来的电压,
对着图纸分析DUALSW还到了U25和U21
在线测量了一下发现U21的3、4脚击穿了,只有15的值
U21 击穿5VSB就会流向DUALSW
摘下U21测他的3.4脚也有17的值
我们知道MOS管的GS极之间是不会有值的,明显是它坏了
摘掉U21后待机电压正常了
更换U21后OK,U21可以用4500代换
总结:U21 的3、4脚击穿,造成DUALSW待机时有电压,产生不了待机电压

网友A:
我感觉这样也不错,版主出贴,都的要付费观看啊,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很好的理论加实践相结合啊,就是版主收分数有点不厚道啊

现在不用了。。

网友:
看  这个一定要看

网友B:
如果每有电路图的话,如何跑线找到U21的损坏呢?楼主可要分享一下经验,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你的维修经验我帖,我差不多都看了。

网友(2014-07-04):
都一帮坑货,怎么可以这样呢?健健,你怎么能怂恿我论坛里的偶像去犯罪呢?

网友(2014-05-30):
这个就要看看了,收分不要紧,最好要花钱买的就最好,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清晰、电子基础知识扎实!

支持 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每有电路图的话,如何跑线找到U21的损坏呢?楼主可要分享一下经验,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你的维修经验 ...

没有电路图就找,找不到就跑线

网友:
版主还缺分么?

网友:
老大 你是不是穷疯了????

网友:
对于穷人来说,五分可是一大笔啦.

网友:
论坛需要人气,,知识不是白学的。。。要不怎么维修价格越来越低呢。。同意版主这样做。
对于真心想学的,会两个帖子就有分了。。
对于过于懒惰的。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
楼主看贴还需要付费啊,

网友:
只能付費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样也不错,版主出贴,都的要付费观看啊,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还要下载分啊,都是版主了

的确是。。都版主了。。还要收费。。。

网友E:
双MOS管的现在也少修了,现在的板少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MOS管的现在也少修了,现在的板少用了

常用在双路供电上,V星、精英用的用得多

网友:
这个没图纸估计很吃力啊?

网友:
这个 故障其实在有电路图的 情况下 是很基础的 但是值得大家去学习。

网友F(2014-07-24):
3.3V出问题 。不知道这个IC有没有代换的呢

网友G:
楼主没有说明具体2.6V哪里来的啊,是U25窜来的???

网友(2014-08-27):
楼主,电路分析清晰、电子基础知识扎实!

网友:
不错啊,顶上去啊

网友:
分析的好到位 又学习一招

网友(2014-10-09):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有说明具体2.6V哪里来的啊,是U25窜来的???

2.6V是U21 本身3和4脚对地短路串路进来的,这里感觉也可以用手术刀切断DUALSW这个信号到U21 G级相连的线路解决故障。

网友:
问下版主这里U21 3和4脚阻值对地短路相连,而4脚电压是2.6V原因是双MOS管内部也带有压降二极管特性造成的吗?

网友(2014-12-10):
高手  思路很清晰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每有电路图的话,如何跑线找到U21的损坏呢?楼主可要分享一下经验,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你的维修经验 ...

DUALSW在这里相当与是控制电压,跑线的时候,可以借助铜刷子来进行,一般DUALSW控制电压连接PWM芯片驱动电压引脚或8脚MOS管G级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有说明具体2.6V哪里来的啊,是U25窜来的???

不是U25窜来的,如果这里DUALSW控制信号在待机时候为2.6V高电平状态,U17内部的一个P沟道场馆就会截止工作,所以本身3脚3VSBY就不会流向5678脚产生3.3V待机电压,反而在主板开机触发后,U17内部的一个N沟道场馆通过Q47这个NPN类型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同时经过R362电阻上拉得到的12V电压高电平饱和导通本身工作,VCC3通过U17的13脚流向5678脚产生3.3V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3.3V出问题 。不知道这个IC有没有代换的呢

这个元器件其实就是内部组合普通N加P沟道性质场馆的8脚MOS管,在主板待机和开机触发时候,由内部的N和P沟道场管互相进行轮流导通和截止切换输出南桥待机3.3VSB电压工作,其相同电压控制信号是DUALSW。

网友:
这里U21 3和4脚相连,而4脚电压是2.6V原因应该是这两个引脚直接相连中间也存在一定阻值造成的。

网友:
思路还清晰。不过没图的话估计很难修。

网友:
有图纸吗,共享一下呗

网友(2015-02-04):
楼主好技术,这里R362即起到12V电压上拉作用,又是这个电压的负载限流保护电阻,其这里的限流保护作用就是为了防止12V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工作出现大电流烧毁Q47NPN型三极管和U 17 内部N加P沟道组合8脚MOS管等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3.3V出问题 。不知道这个IC有没有代换的呢

这个U17出现问题损坏的话,也可以用普通N和P沟道MOS管进行改线路,首先要取下击穿短路的U17 8脚MOS管,然后把普通N和P沟道MOS管G级飞线到U17 本身2和4脚对应焊盘,最后DS级飞线到U17本身56 78和13脚对应焊盘就行,为了防止飞的线路出现互相干扰,可以用热熔胶做固定。

网友:
图纸不好找呀

网友:
根据电路图分析这里U21可能是5V双路供电电压工作转换8脚MOS管,在主板待机情况下,U21内部的P沟道场馆应该是低电平导通,由5VSB电压代替流入VCCDUAL电压端工作,相反在主板开机触发状态下,由VCC5V电压代替VCCDUAL流入VCCDUAL电压端工作,起到补偿5VSB电压工作电流值不足,如果这里U21的3、4脚击穿的话,同理2和3脚也会击穿,造成本身内部P沟道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即VCC5V和5VSB就不会流入U21 5678脚产生VCCDUAL双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路图就找,找不到就跑线

U21实际就是5VDUAL双路供电8脚MOS管,其本身内部N沟道场管G级导通驱动电压应该也是12V左右,这时候N沟道场管就会处于完全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
没有待机当然不能触发

网友:
你们那里来的那么多的图纸

网友:
你的帖写得好,讲得详细,一直关注。

网友:
这里U21 正常情况下本身3和4脚正常阻值应该是无穷大或几百欧姆左右,GS级之间串联电阻目的就是在MOS管处于截止状态期间,S级输出电压引脚相连滤波输出电感两端产生的发电动势误导通MOS管。

网友:
这里U21 正常情况下本身3和4脚正常阻值应该是无穷大或几百欧姆左右,GS级之间串联电阻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在MOS管处于截止状态期间,S级输出电压引脚相连滤波输出电感两端产生的发电动势误导通MOS管。

网友:
楼主修个主板这么麻烦  跑线路不容易啊

网友:
有这板的BIOS吗  刚好修到一样的板  不跑马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好好研究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温故而知新

网友H:
双MOS管,笔记本上用的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双MOS管,笔记本上用的多呀

8脚MOS管内部其实就是两个导通沟道性质相同或相反的普通mos管组合元器件。

网友I:
精辟啊,好久没修主板了,精英的待机还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I:
精辟啊,好久没修主板了,精英的待机还这么麻烦

嗯,这里5V双路供电在主板待机时候切换异常,也就代表3.3VSB待机电压不会正常产生。

网友:
看了 感觉自己好弱

网友J:
双路供电的切换需要ATXPOK、SLP3_L 、5VSB三个外部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双路供电的切换需要ATXPOK、SLP3_L 、5VSB三个外部条件!

不管主板开机处于待机和开机触发时候,5VSB电压都是存在的,则这里主板开机待机时候,Q47本身B级导通应该是5V左右,其本身和R362电阻作用是控制DUALSW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和输出电流大小。

网友(2015-03-06):
受教了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