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4S返回键无效,有哪位高手知道

楼主(2014-05-28):
拆过尾插排扣,返回键就无效了,换过尾插排线还是不行,主板问题,量J3排插24脚对地有阻值,有哪位高手知道的
主板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机试试

网友:
会不会硬件出了问题,怕刷机,内置卡贴的,刷机是您说的升系统版本吗

网友:
更换home返回排线

网友:
换过HOME返回排线了,应该是主板问题,尾插排换到其它手机上是好的

网友:
先软后硬 欲速则不达。

网友:
不能确定刷机能好,有谁有确定方法吗,因为拆下换过天线总成才这样的,刷机能好还好,不好又要换内置卡贴,不划算,现在把AssistiveTouch打开在用

网友:
开机测量HOME键上有没有电压,按下后电压能否拉低,一步一步来,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开机测量HOME键上有1.6V左右电压,按下后电压可以拉低,我怕主芯片,还是供电芯片,被我装尾插排线时按虚焊就麻烦了

网友A(2014-07-06):
好用吗,怎么没有人顶贴呀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已经修好了,U8坏了,从R94飞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