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经验修复精英H61主板

楼主(2014-05-29):
主板型号:ECS H61H2-AM V1.1
故障现象:无复位
故障分析:无复位先要查供电
1、量内存供电1.5V正常
2、内存负载供电0.75V正常,这个电压可在内存槽240脚量到
3、1.05V桥供电正常
4、1.8V桥供电正常
5、V_SA电压0.9V正常
6、总线供电1.05V正常
7、量CPU供电为0V
无CPU供是要查CPU供电芯片的供电、EN
此板CPU供电由ISL6364CRZ控制好几个ISL6612驱动MOS管产生,量得ISL6364的供电、EN都正常,
偶然间想起以前修过一个V星的主板内存槽的VDDSPD断线也会造成无CPU供电,马上量内存槽的236脚发现电压只有0.4V,再仔细一看内存槽旁边有烧伤的痕迹
找了根线从VCC3飞到了内存槽的236脚。
再上电VDDSPD正常的3.3V,已经有复位了但怎么抓不到代码呢?
不管它,插上VGA线一试都亮机了
结论:VDDSPD断线造成无CPU供电,

网友A:
V_SA是什么电压?怎么没有印象了!!

网友B:
经验帖子,没显示跑码能亮机?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验帖子,没显示跑码能亮机?求指教

品牌机,有些机子是诊断卡看不到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机,有些机子是诊断卡看不到跑码的

哦     谢谢前辈的指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_SA是什么电压?怎么没有印象了!!

4月份实地才讲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V_SA是什么电压?怎么没有印象了!!

内存控制器,DMI的PCIe控制器和显示引擎提供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月份实地才讲这个东西。

徐总确定4月份讲过?我怎么没印象

网友:
秒杀级啊   经验太重要了

网友E:
SPD供电跟 ATX的电源是直连过来的吗?楼主往哪里接线飞过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徐总确定4月份讲过?我怎么没印象

你个逗B怎么也学别人的搞个美女头像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_SA是什么电压?怎么没有印象了!!

六小供电之一。。自己翻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徐总确定4月份讲过?我怎么没印象

六小供电你还记的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D供电跟 ATX的电源是直连过来的吗?楼主往哪里接线飞过来的?

ATX电源上的3.3V...

网友:
不跑码也能亮机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个逗B怎么也学别人的搞个美女头像上去了。。

比你那2B头像强多了,看着就没食欲

网友:
高手,偶只有敬畏的份。。。

网友G:
为什么你的头像里实地和远程都有?神马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你的头像里实地和远程都有?神马情况?

学了远程又学了实地,秀士你不去写诗词,跑这来打酱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了远程又学了实地,秀士你不去写诗词,跑这来打酱油了

呵呵,来客串一下,觉得你的头像挺可爱的,又是实地又是远程的,呵呵。问好。

网友:
经验秒杀、赞一个。

网友(2014-07-20):
引用 网友A:
徐总确定4月份讲过?我怎么没印象

VCCSA 给内存控制器和显卡模块供电的  正常0.9v

网友I:
VDDSPD断线没电压会造成没CPU供电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I:
VDDSPD断线没电压会造成没CPU供电有点不太理解

个别板无CPUPWRGD信号会导致无VCORE,而内存的VDDSPD断线造成VCC3到不了上拉电阻的上拉端

网友:
哈哈 加油继续这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