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集显屏晃独显正常??

楼主(2014-05-29):
联想L-IG41M3集显屏晃独显没问题,怎么查啊,?哪的问题啊,谁碰见过啊?北桥我换了一样故障,。。。
联想

网友:
你换内存看看。。好有显卡的供电。信号。借口

网友:
集显不用,只用独显!

网友:
有没有查RGB..和行场信号有没断线?

网友:
你是什么板啒,是不是CPU问题啊

网友:
都换过了,就是不行,独显没问题,就是集显不显示

网友:
测量量VGA的红、绿、蓝、行、场信号,对应1、2、3、13、14脚,量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测量量VGA的行、场信号,是否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