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671G

楼主(2014-05-29):
一台联想的l-s671g的主板可以显示正常,可以正常使用,可是开机有2分钟左右就黑屏了,但是键盘灯还是亮的,加独立显卡也这样。北桥加焊了。高手帮帮

网友A:
键盘灯亮,是否死机???

网友:
有的键盘鼠标是由5VSB供电,只要主板有待机就会亮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灯亮,是否死机???

是死机了,但是怎么会黑屏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