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HKC22显示器12V变成5V了

楼主(2014-05-29):
12V变成5.4V了 5V也是5.4V  请问 应该怎么入手 什么个思路

网友A:
你检查一下12v与5v之间并有一个稳压二极管的,估计这个稳压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B:
请问那个稳压二极管正常值应该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12v与5v之间并有一个稳压二极管的,估计这个稳压二极管短路了。

应该两边都是导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两边都是导通的吗?

你可以拆下测量这个管子。也可以把这个管子拆掉再测量一下12v 、5v的电压 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稳压二极管正常值应该是什么

反向无穷大,正向600左右的数值。

网友:
直接拆掉 不用他

网友:
12V和5V之间的稳压二极管是保护用的,可以去除。检查12V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