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双bios怎么区分

楼主(2014-05-29):
主板上两个bios标示M-bios, B-bios,哪一个是备份的啊,哪一个是主bios

网友:
没猜错的话带M的是主芯片

网友A:
上面应该有标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应该有标示的。

就是标示着M-BIOS   B-BIOS,我要问的就是哪个是主bios

网友:
M 的是主的

网友B:
技嘉双BIOS的板子,M是主BIOS,B是备用BIOS。但是好像只要其中一个有问题板子也无法显示,我修过一块故障就是B-BIOS坏了,导致开机不显,后面取下备用的那个BIOS,就好了,并且取下来的那个备用BIOS也是坏的,刷不进程序。

网友:
M-BIOS   B-BIOS
M-BIOS主bios    B-BIOS次bios
可以只上一个bios测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双BIOS的板子,M是主BIOS,B是备用BIOS。但是好像只要其中一个有问题板子也无法显示,我修过一块故障就 ...

我就是找主bios好让备份bios修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