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跑自校正要多久才能完成

楼主(2014-05-29):
WD500G跑自校准要多久才能完成,我现在已经跑了差不多24个小时了 还没有完成 这样正常吗?

网友A:
本盘差不多,台式机应该时间长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盘差不多,台式机应该时间长了点

兄弟,不懂就别乱说,会误导人家的,本盘500G,最快26-32小时,一般32小时以上,台盘500G 2头的15-24小时,台盘没跑过4头500G,也要看盘体好坏成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盘差不多,台式机应该时间长了点

论坛是交流的,就是因为有了大家的交流和探讨,才有了论坛的人气。只要真心回复了别人的提问,不管是否正确,都是值得肯定的,值得赞美的,不能强求每个人回答的都是正确答案,回答只作为提问者的参考意见,更何况谁能保证自己的回答就一定正确呢?难道回答错误还要负法律责任吗?不同的硬盘,不同的流程,不同的人修盘,时间有长有短。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回答

网友:
我跑的盘,最快的500G蓝盘,12小时就有出盘的,还有35小时出盘的。  因盘体而定,如果之前检测硬盘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现在跑了很久的时间,那么久停掉,看看是否爆头。

网友:
本盘500G,最快26-32小时,一般32小时以上,台盘500G 2头的15-24小时,台盘没跑过4头500G,也要看盘体好坏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