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简单常见问题

楼主(2014-05-29):
开机BIOS语言开机自检时出现问题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英文短句,短句中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读懂这些信息可以自己解决一些小问题,可是这些英文难倒了一部分朋友,下面是一些常见的BIOS短句的解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CMOS battery failed 中文:CMOS电池失效。 解释:这说明CMOS电池已经快没电了,只要更换新的电池即可。

2.CMOS check 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中文:CMOS 执行全部检查时发现错误,要载入系统预设值。 解释:一般来说出现这句话都是说电池快没电了,可以先换个电池试试,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说明CMOS RAM可能有问题,如果没过一年就到经销商处换一块主板,过了一年就让经销商送回生产厂家修一下吧!

3.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 中文:正在进行内存检查,可按ESC键跳过。 解释:这是因为在CMOS内没有设定跳过存储器的第二、三、四次测试,开机就会执行四次内存测试,当然你也可以按 ESC 键结束内存检查,不过每次都要这样太麻烦了,你可以进入COMS设置后选择BIOS FEATURS SETUP,将其中的Quick Power On Self Test设为Enabled,储存后重新启动即可。

4.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中文:键盘错误或者未接键盘。 解释:检查一下键盘的连线是否松动或者损坏。

5.Hard disk install failure 中文:硬盘安装失败。 解释:这是因为硬盘的电源线或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你可以检查一下硬盘的各根连线是否插好,看看同一根数据线上的两个硬盘的跳线的设置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只要将两个硬盘的跳线设置的不一样即可(一个设为Master,另一个设为Slave)。

6.Secondary slave hard fail 中文:检测从盘失败 解释:可能是CMOS设置不当,比如说没有从盘但在CMOS里设为有从盘,那么就会出现错误,这时可以进入COMS设置选择IDE HDD AUTO DETECTION进行硬盘自动侦测。也可能是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解决方法参照第5条。

7.Floppy Disk(s) fail 或 Floppy Disk(s) fail(80) 或Floppy Disk(s) fail(40) 中文:无法驱动软盘驱动器。 解释:系统提示找不到软驱,看看软驱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有没有松动或者是接错,或者是把软驱放到另一台机子上试一试,如果这些都不行,那么只好再买一个了,好在软驱还不贵。

8.Hard disk(s) diagnosis fail 中文:执行硬盘诊断时发生错误。 解释:出现这个问题一般就是说硬盘本身出现故障了,你可以把硬盘放到另一台机子上试一试,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能去修一下了。

9.Memory test fail 中文:内存检测失败。 解释:重新插拔一下内存条,看看是否能解决,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因为内存条互相不兼容,去换一条吧!

10.Override enable-Defaults loaded 中文:当前CMOS设定无法启动系统,载入BIOS中的预设值以便启动系统。 解释:一般是在COMS内的设定出现错误,只要进入COMS设置选择LOAD SETUP DEFAULTS载入系统原来的设定值然后重新启动即可。

11.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 中文:按TAB键可以切换屏幕显示。 解释:有的OEM厂商会以自己设计的显示画面来取代BIOS预设的开机显示画面,我们可以按TAB键来在BIOS预设的开机画面与厂商的自定义画面之间进行切换。

12.Resuming from disk,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 中文:从硬盘恢复开机,按TAB显示开机自检画面)。 解释:这是因为有的主板的BIOS提供了Suspend to disk(将硬盘挂起)的功能,如果我们用Suspend to disk的方式来关机,那么我们在下次开机时就会显示此提示消息。

13.Hareware Monitor found an error,enter POWER MANAGEMENT SETUP for details,Press F1 to continue,DEL to enter SETUP 中文:监视功能发现错误,进入POWER MANAGEMENT SETUP察看详细资料,按F1键继续开机程序,按DEL键进入COMS设置。 解释:有的主板具备硬件的监视功能,可以设定主板与CPU的温度监视、电压调整器的电压输出准位监视和对各个风扇转速的监视,当上述监视功能在开机时发觉有异常情况,那么便会出现上述这段话,这时可以进入COMS设置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在右面的**Fan Monitor**、**Thermal Monitor**和**Voltage Monitor**察看是哪部分发出了异常,然后再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