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DELL IN2020Mb 维修

楼主(2014-05-29):
指示灯不亮.电源板电压输出都正常.这应该是驱动板部分出问题了.感觉驱动板没有工作.
测得电源板过来有5V和3.3V,屏供电无,按键接口有3.3V.
按下开关无反应,MUC芯片没有参与工作.
测芯片供电元.芯片供电是由一个三端稳压管1117-18转换的.
于是测一下三端稳压管1117-18输入端有3.3V,输出端0V ,输出端对地有阻值无短跟.
看来问题找到了,从料板找来一块1117-33换上.OK.电压出来了.
接上屏,LED灯,按键板.上电,DELL的LOGO出来了.

网友:
最后程序备份一下,分享给大家.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电源板TOP258PN,前天也修到了,但是这个坏了

网友:
稳压管1117也是比较容易坏啊。。。

网友(2014-07-01):
这个稳压管可以主板上的一些1117代换不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到位  新手学习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呵呵

网友:
1117-18楼主用1117-33代换了?换后实际输出电压多少还是1.8V吗?

网友:
“于是测一下三端稳压管1117-18输入端有3.3V,输出端0V ,输出端对地有阻值无短跟.
看来问题找到了,从料板找来一块1117-33换上.OK.电压出来了.”
兄弟请教一下:1117-18表示这个1117输出电压是1.8V     既然1117-18输入端3.3那输出端应该是1.8V,请问你用1117-3.3更换输出端还是1.8V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