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几个常见问题

楼主(2014-05-29):
1、电源适配器(以下简称电源)的标称电压和电流是什么意思?

电源适配器的标称电压通常指的是开路输出电压,也就是不接任何负载,没有电流输出的电压值。因此也可以认为这是该电源的输出电压上限。

任何电源都有一定的内阻,当电源输出电流的时候,会在内部产生压降,同时会产生热量。通常的设计在考虑完毕散热问题之后,一般限制一个电流值,当输出电流达到这个值得时候,输出电压降低为标称电压的95%,或者其他比例,各厂家根据负载产品的不同需要可以设定更高或者更低的比例,这个电流值就是标称电流。

2、都是同样标称电压的电源,输出电流不同,能不能用在同一台本本上?

基本的原则是大标称电流的电源可以代替小标称电流的电源。电流多大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取决于负载,也就是本本的工作情况,当本本高负荷运转的时候,电流大些,本本进入待机的时候,电流就小些。大标称电流的电源有足够的电流余量,不会在代替小标称电流电源之后发生过热或者输出电压过低的情况。反之,使用小标称电流电源代替大标称电流电源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负载电流过小而导致电源过热甚至烧毁的情况。

3、一模一样的机器,别人的电源温温的,我的总是很烫,为什么?

先不要怀疑你的电源有问题,先看看你的本本在干什么。由于电源内都有一定的内阻,当电流通过的时候,都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如果你电脑正在进行大量数据读写、计算,接了很多的外接设备等等情况,都会使电源电流加大,从而导致电源过热的情况发生。

4、电源标称电压比我的本本电池电压高很多,不会出事吧?

电源给本本供电与电池给本本供电是不同的,电池的输出是纯直流,干净得很,直接接入直流变压模块即可,电池的电压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设计得很高,微电子电路中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电压需求目前基本上以5V为界,除掉变压模块的效率和压差需求,10.8V足够了。如果使用电源供电,首先需要对电压进行稳压滤波,以保证在电源性能不很好的情况下稳定工作,稳压后的电压兵分两路,一路给本本工作供电,另一路给电池充电,给本本供电的那部分的遭遇同电池供电的时候相同,而给电池充电的那部分需要通过电池的充电控制电路才可以加在电芯上,而充电控制器电路在调节过程中会便电压大大减小,最后真正加到电芯上的电压决不会很高,请担心的朋友放心就是。【电源适配器网-最专业全面的电源适配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