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1S 经典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29):
接到代理商一6531S笔记本一台。拿过来待机0.1左右……
拆机接上电源。待机芯片51120发烫。之前经常修到这种芯片 发烫不一定是芯片本身问题。
测量工作条件。VIN正常 EN正常。无3V 5V .
VREG5 5V正常  VREG3 0.6V不正常。 对地值为330左右。正常。看样子问题就出在+V3AL后级。于是加电烧 D16发烫。 原来是D16后极+V_RTC短路。+V_RTC接的是南桥。直接拆掉南桥。+V_RTC值正常。换一块南桥上去。哈哈。待机0.035。开机触发到0.30左右停住。
靠,还有问题。测量是无CPU供电。CPU电感对地值正常,EN信号电压为0.6V。不正常 EN对地值也是正常。现在这种情况要么是EN条件不满足。要么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拉低电压。 直接把EN信号上的R224拆掉。另一头有3.3V。看样子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直接更换一块51120.
开机测试。CPU供电有了。但是电流只停在0.04左右。还是不对呀……
再慢慢查吧……
CPU供电正常以后芯片会发出PWRGD。测量芯片的第2角没有电压。对地值为67不正常。再次把电阻R2010拆掉 对地值正常。看样子不是芯片的问题。查了一下这个信号分别到南桥和北桥。因为之前过南桥,会不会是南桥芯片是坏的,因为换的桥是拆机的。再次把南桥拆下来。值还是67.靠……难不成是北桥出了 问题……再拆北桥。拆了北桥对地值500多。哇。不会吧,北桥也坏了。再次把南桥装上。北桥换了。开机1.5左右。哈哈。正常了……接上屏正常。此机修复。搞了差不多一天左右时间。

网友:
思路很清楚。南北桥都拆下来了量。楼主精神可加

网友A:
楼主 换南.北桥不要收个3-4百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判断很准确,要是每个故障都能有这么清晰的维修思路何愁机修不好

网友:
这个要收多少钱呢? 一天的时间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运气那么好碰到两个坏桥。。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思路清晰,这样换两个桥要多少银子。

网友:
确实太给力了,

网友:
不错呢,不过可能维修的速度不算快,一天才修一个本子,不过能收三四百,也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换南.北桥不要收个3-4百啊

这个机器是同行的。所以只收了200个大洋

网友:
修同行的机就这样,有时修得麻烦也没办法。

网友:
这种同时坏的几率却实少,信号的对地都要几百

网友:
求这个机子的时序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呀。确实很麻烦。

网友(2015-04-22):
这机子问题这么多很奇怪啊

网友:
楼主南北桥干了!!!!!!!!!!!

网友:
我现在一台这样的机器。直接换了南桥还是一样51120发烫芯片也换了待机0.08

网友B:
南北桥都坏了,这该有多坑?报得多少钱?

网友C(2015-06-01):
引用 网友B:
南北桥都坏了,这该有多坑?报得多少钱?

这种机器是代理商的。最后只报了200块。能收回一点是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是代理商的。最后只报了200块。能收回一点是一点吧。

朋友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