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屏 红绿蓝白 不停循环

楼主(2014-05-29):
我有个19寸的屏 一个18.5的屏 接上驱动板 屏就红绿蓝白不停的循环 确定是屏的问题,不是驱动板问题,.
不知如何搞
问题
驱动

网友:
有一个屏跟这哥一样的情况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5657

网友:
驱动 问题吧

网友:
换其他一套试下 看是什么出问题

网友:
我都说了绝对不是驱动问题,确定是屏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