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 跑到显卡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4-05-29):
今天刚刚接到一台华硕k43sa机器  HM65侨   带独立显卡板 显卡型号0810001    电流可以跳到显卡 1.7几 有几次跳变  不插内存就在1.1几跳变  插上内存就跳到1.6  。1。7左右 各路电压 正常 BIOS我刷过2个都是一样的电流  外接内接都不显示 有谁修到过这款机器的吗?

网友:
你这样的数据,不具备详细的分析啊,CPU的IC脉宽搞出来啊

网友:
重点是看看供电是的平滑的直流。然后是显卡换一个试试

网友:
遇到显卡坏的多!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还是飞个诊断卡看看

网友:
测下供电,显卡BGA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显卡加焊过   没有示波器 都是 靠万用表修机器

网友:
换显卡了吗

网友:
没有换显卡 还没有给客户报价呢

网友:
那就加焊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可以重植下显卡。

网友:
这些条件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我换了 216-0810001显卡   结果跟你问题是一样,到底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