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4-05-29):
手上有一块SOYO主板不跑码,各部件电压正常,

网友(点评):
正常就往时钟 和复位 查查。。

网友:
仔细查查 反正我不会刚学

网友:
最好能说详细点,是什么型号的主板,上什么CPU ,测试显示什么码。

网友:
估计是代码NO  多是PIN CPU电路

网友:
供电正常一般刷BIOS看看 然后图纸

网友:
先查查时钟是否正常吧……

网友:
按时序来查,希望有所收获

网友:
你这说的也太笼统了,是什么型号的。什么平台的?说清楚一点才能更好的给你提建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