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5770显卡过热,上机度系统进度条的时候就重启

楼主(2014-05-29):
讯景5770显卡过热,上机度系统进度条的时候就重启,之前烤过核心,刷过BIOS,硅脂也涂了,散热器风扇也装了,还装了个风扇在背面直吹,但是依旧温度很高,刚开机芯片就烫手了,没修之前是不会这样滴,现在我该怎么处理啊??是需要换什么元件吗???

网友:
检查下动过的元件是否坏了,供电部份是否有问题,再考虑核心是不是要重做BGA

网友:
是不是扇热片接触不良啊,我就碰到过,说是玩游戏一会就黑屏,检查一看显卡很烫,后来发现时散热片接触不良,在背面螺丝加了垫圈才好的。

网友:
书不是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