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592 ver:7.1 跑E0

楼主(2014-05-29):
自学主板维修15天了,想拿个板子试试手。
V星7592 ver:7.1 -------G41M-P43 Combo       插内存跑E0  并伴随三声报警声。量内存电压1.96  感觉电压过高。没图纸。求帮助。。。。
图片上传不了。。。

补充内容 (2014-5-31 16:35):
测得内存主供电1.96,负载供电0.85,基准电压0.85  SMBUS 找不到  SPD3.3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网友:
应该系统总线出事了,

网友:
可以换根内存 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査內存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内存的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A:
查内存主供电,负载供电,及准电压  SMBUS  SPD5大条件。。。。

网友:
查查有没断线

网友:
想说的都被7楼说完了,再换换内存试试,我之前遇到一块死活认不到内存的,是内存一个3.3V供电烧断线了

网友B:
能告诉你的就是1.96v都是正常的,其他都都被7楼的说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你的就是1.96v都是正常的,其他都都被7楼的说完了

为什么1.96是正常的 二代内存的不应该是1.8吗?

网友C:
为什么1.96是正常的 二代内存的不应该是1.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主供电,负载供电,及准电压  SMBUS  SPD5大条件。。。。

真心不会。看了10几天的视频。才发现自己上手操作的时候 毫无头绪

网友:
查内存供电1脚,第119脚和120脚,再查238脚,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二的条子的话1.96也不能说明它有问题

网友:
1.96是正常的!这板CPU上错也会E0 ! 查内存SPD供电,都正常就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1.96是正常的 二代内存的不应该是1.8吗?

并不一定就是1.81V,应该是1.8V左右,有的时候万用表也会有误差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查总线 spd

网友D:
这电压是正常的。。 查下内存工作的基本条件。。都满足就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压是正常的。。 查下内存工作的基本条件。。都满足就刷个BIOS看下。

关键是没图纸。而且这板子上面的元件都不标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