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4-05-29):
接到一块华硕M5A78L-MLX主板点不亮,查内存供电无VDDSPD电压,其它电压正常。由于木有电路图,偶不确定该电压来自何方?但有测到周围多路输出电压都存在,也包括该VDDSPD电压,因为偶通过假负载知道该电压为1.5V左右。偶现在特在此请教:我要如何突破这个卡位?

网友:
主板点不亮,复位不复位,跑马不跑马,跑到什么地方,你都没有说清,根本没法帮你

网友:
谢谢您肯帮忙:跑马但提示不过内存。。。是不是因VDDSPD无电压造成?我跑线路跑不到该点位,请指点!

网友:
还有,这个电压到底是1.5V还是3.3V啊?谢谢

网友:
跑线路看看是哪里给拉低的

网友:
跑不出线路,晕死

网友(2014-07-06):
可以查内存供电的几个条件,测内存是否有短路,高底管查一下

网友(2014-10-05):
内存没有供电,跟本就不跑码,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