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la-5751p 待机0.04A偏高

楼主(2014-05-29):
         手上一台g460机子la-5751p待机0.04A,3V/5V都出来了,但上到0.5A掉电,CPU电压没有出来。   再静态测3.3V电感有短路16欧,3.3V电感一会阻值又变回392欧(待机芯片条件正常),用烧板法烧板发现mh55有点发烫,换一个新的上去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求助各位大师们何解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面有短路  你按上电时序 查一下  开机以后第一步是要开启哪个电压

网友:
19V电压正常      有输出   阻值487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面有短路  你按上电时序 查一下  开机以后第一步是要开启哪个电压

我写的很清楚CPU供电没有   再查CPU供电   能不能拿点实际点的出来   不要在忽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写的很清楚CPU供电没有   再查CPU供电   能不能拿点实际点的出来   不要在忽悠

CPU供电时最后出来的,你这个还开机才到0.05A 目前跟CPU供电貌似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时最后出来的,你这个还开机才到0.05A 目前跟CPU供电貌似没什么关系

你这个应该是南桥或EC发出SLP-S5去开启后面的电压然后短路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时最后出来的,你这个还开机才到0.05A 目前跟CPU供电貌似没什么关系

就是最后一个没出来就是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来电流是待机0.04A-0.5A-0.05A

网友:
有地方发热没

网友:
CPU供电检修
1整机有无短路
2供电芯片工作指令是否正常 SHDN  BST  LDO
3CPU插槽或CPU坏
                                我也刚学试试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供电修出来就对了!

网友:
这个可能后极有短路

网友:
修好了    CPU供电芯片条件不足   给上家切断了根线

网友:
认真点到最后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我最近修过一台宏基的,也是上电出发后量5V电感就剩30几欧,放完电就有正常 换了5v电感旁边的泰坦电容后就好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