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17G不触发!小个电压!

楼主(2014-05-29):
ACER E1-417G,板号DAZQSAMB6E1,但只找到E0的图纸,现在有3/5V,不触发!后来查图纸得知,+3VPCU转+3V那里问题!,查控制脚小了MAIND这电压,我把+3VPU直接连接+3V,可以触发进系统,但不稳定,看电影之类10分钟就掉电,查图纸找到这个MAIND的去向,找到这样,请问是不是图中的电路产生MAIND的,本人看不懂,有没有同行们帮帮手指点一下,MAIND产生过程!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有灌水嫌疑!!!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主供电识别信号哦!

网友:
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  为高电平   查这个信号所在EC的引脚  看看有没有高电平  有的话可能是中间断线了

网友:
是EC82脚,但没有3.3V,EC换过了!不是没有!但电路EC条件都满足的!就是不出那电压,这EC带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