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dell E4300 板载P9400可调电流5A大短

楼主(2014-05-29):
品牌:戴尔dell
型号:DELL E4300
板号:JAL10 - LA-4151P
故障:不加电,可调电流5A

客户送修一台DELL E4300本本,接到本本,插上客户的适配器,适配器的蓝色灯马上灭掉,好戏了,肯定是主板内部短路了,插上可调电流,5A红灯飘起,打发走客户后直奔主板去,主板拆出来了,首先打了一下各大电感的阻值,没什么问题,插上可调,还是5A,将电压调到1.6V ,只见电流飚上去,摸到PQ2巨烫,测PQ2,没发现问题,认真分析了一下5A大短,一般来说,第一:插上就5A,跟系统待机芯片有关;第二可能:待机正常,触发就5A,跟CPU供电有关。很明显,现在属于第一种。好了,不跟你玩了,直奔系统待机芯片,这里系统芯片采用的是MAX8778,找到6pin主供电VIN。 打阻值013,好呀。。终于找到你了,问题出在这,对于新手来说,别急着拆芯片。。VIN正常的阻值应该在400多之间,因为VIN的供电是由公共点提供,找到公共点,用烧鸡大法烧到一个电容巨烫,看来就是他了,拆下来一侧,013 ,这不就是公共点短路的阻值吗?哈哈。。换之,公共点马上恢复正常416 ,接屏亮机 ,完美收工。。整个维修也就差不多20分钟。。勉强算秒杀吧,没什么技术含量,大神将就看吧。。

网友:
大电流一般都是公共点mos管或电容击穿

网友:
公共点短路。电流会这么大。。。  烧机大法还真好用。。

网友:
思路很清楚啊,呵呵不错有时我就直接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