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电路电压问题

楼主(2014-05-29):
如图片画圈的两个电压,这里为什么要接两个电压,是不是要两个电压相减,从中取出2V的电压吗?请给位师傅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L35 在板子上应该是没有用料的,所以这里其实只有一路

网友B:
呵呵,这个图纸中打*号表示不装料的,楼主多看些图纸就知道了,我以前也是不知道什么意思,有些是YD、有些是圈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35 在板子上应该是没有用料的,所以这里其实只有一路

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图纸中打*号表示不装料的,楼主多看些图纸就知道了,我以前也是不知道什么意思,有些是YD、有些 ...

是这样啊,多谢了。

网友:
是这样的,你可以拿这片板子去验证的

网友:
有*的没用料

网友:
* 表示不采用,这样的话就只有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