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改LCD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5-29):
维修中如果需要将LED ,改成LCD ,千万注意要注意那根3.3V的信号电压,如果接错了的话,会引起能开机,但就是进不了系统,以XP系统为例,会一直卡在滚条那进不去,原因就是接错了线,已经将EC给烧了,当然只是烧了其中一部分功能,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换掉EC即可,这是我在实践中得到的教训与经验,希望大家都能看到以免再我们犯同样错误

网友:
LED 怎么改LCD啊

网友:
将LED ,改成LCD,能改吗。

网友:
求楼主详细改法

网友:
为啥要改LCD呢,是换了LCD的屏吗?

网友:
怎么改,你写成一个教程出来一下

网友A:
如何换的。能写详细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换的。能写详细点吗???

可能是时间太久了,记不太清楚了,当时 记得是要换一个屏,是要换141的LCD,但原屏上面有高压条需要改一下线路,我重点要讲的就是在改高压条的过程中线不能焊错的问题,LED根本是不可能改成LCD的,是文笔上的失误,各位就别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时间太久了,记不太清楚了,当时 记得是要换一个屏,是要换141的LCD,但原屏上面有高压条需要改一 ...

哦。。明白。。 多谢提示。。

网友:
多谢。。大家应该会注意的。

网友:
是不是开启信号接错了啊